喜欢电火花的为什么不直接买台线切割机柜改装,又不贵

楼主(2012-02-06):
喜欢电火花的为什么不直接买台线切割机柜改装呢。直接做成线切割多好,价格又不贵。

网友A:
多少钱呀??

网友:
是啊
是啊,控制器加高频电源的话大概2000多,直接用单板机控制不知道可行不?什么时候试试看,控制器有变频自动进给,还有短路回退,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呵呵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C:
电火花是电火花,线切割是线切割,改装?卖旧货划算

网友D:
自己动手,从无到有!

网友E:
多少是贵

网友F:
不同的 还不如直接买新的

网友G:
想知道线切割机柜多少钱?

网友H:
电火花和线切割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啊

网友I:
我有台旧的想出 限武汉qq602463699

楼主:
一台新机柜单项 大概两千左右,里面几乎包含了线切割电路的所有部分,外加步进电机丝杆导轨等部件不就算一台完整的线切割了吗,还有如果打孔等功能只要用其高频部分就可以完成

网友J(2012-03-14):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展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