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悟空飞控出现无法修复和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已经预算购买大家 多点地面套件,但有一事不明!
如果购买大疆多点地面站套件后!在飞行中出现问题,造成大疆飞控的不可修复或者丢失的情况!请问是不是表示地面电台和地面站系统也将和飞控一样成为报废产品!从而需要重新全套购买????

网友:
理论上不会的,重新买丢掉的东西就行了。
不过话说没听过悟空飞丢的,摔机的也基本上是机件问题。

楼主:
谢谢老手的答复!主要是没有一个官方的答复!我们单位使用!大部分环境也在大山里!怕出现飞丢了找不回来的情况!

网友:
如果你机器装得好,飞行技术好,飞丢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怕飞丢可以做些辅助设备来增加保险,如设置通道来打开烟雾,声音,灯光帮助寻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买把抢,这枪配了个精美的皮套,有一天你不小心把枪丢了,再买把新枪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LZ是担心软件上会有限制,也未可知。

网友A:
大疆飞控即使是损坏的不可修复,只需要返修更换损失的部件,地面站等功能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是丢失了,就不好处理了,需要重新购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飞机飞丢了,地面站也不能使用了?!再买个飞控,还是要买全套?说清楚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飞丢了,地面站也不能使用了?!再买个飞控,还是要买全套?说清楚点吧

好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飞控即使是损坏的不可修复,只需要返修更换损失的部件,地面站等功能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是丢失了,就不好处理了,需要重新购买。

兄弟!您说的重新购买是购买飞控还是重新购买全套???

网友:
坏了简单,修好就行,修不好重新购买地面站等肯定还在.
但飞丢了就不好办了,大疆无法判定你是不是飞丢了,所以需要重新购买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