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第一架轻木电滑时光鸟开工,慢慢装

楼主(2012-02-06):
1米6的时光鸟,今天刚开工
不知道1个月的时间能不能装完

今天只装了这么多,慢慢来。。。

感觉控制不好502的胶量,高手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买点老鼠尾,控制502胶量有用。
来,给你找了个图片,你要是武汉的,就来我家里拿几根吧。呵呵。淘宝上面,专门卖浩页的店铺,店主叫郭东宁的,他那里有卖的。这个比针头好,堵住了把前面一点点剪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什么东西是老鼠尾? 怎么用?  有图片嘛? 谢谢了

网友:
去找个注射器的针头不要抽血的那种,只要一般的就行。把胶瓶上那段管子切下一段。插上针头就好了。食完以后放在一边,针管中的残余自然就会封闭了。下次再使得时候用打火机烧一下就行了。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不是专门为了胶瓶拍摄的,只是示意一下。

网友:
图像太小了对不住,改正一下

网友:
这就是502胶和针头

网友:
俺都爽飞了

朋友快装吧   俺都爽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学习了

网友:
真是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受益匪浅

网友:
502胶这个东西用来固定物件,点到为止。如果大量的使用粘接的部分和其周围的轻木会变得很硬,也就相对来说脆弱。一旦出现过力的碰撞,会断裂。如果你不是急急火火的要飞上天的话。用502胶把部件定位然后用白胶来粘接。着力点或者是翼肋与横梁处用环氧树脂胶。502胶的渗透力很强。其它的胶不会渗透的太多。还有你如果要是在轻木上钻孔,在要钻孔的地方点上一滴502胶。打出的孔比较整齐。这只是我的一管之见。

楼主:
昨天的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太谢谢了  我现在就是缺少指点

昨天我试了502+针头

刚开始还很好 后来就堵住了 用火烧都不好使了

网友:
低头烧。烧一下后面的就流出来了。还有用打火机沿着针头走一下。剩余的胶会在针头内燃烧。呲的一声。再滴出胶就可以使了。

网友:
502用丙酮也可以把它溶掉!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是这个JJ ,不错。
我用2天时间装完了木质结构,现在卡在蒙皮那块了,,
没蒙过,也没好工具,国产皮,蒙的时候全是褶皱,,我郁闷 ,暂时放那了,等你蒙皮的时候多上几张蒙皮的细节图,我学习下,特别是机翼外侧那一片,曲面比较多,怎么搞

楼主:
继续交作业
每天下班回来时间很少 慢慢做

我也不知道蒙皮难不难呢

昨天蒙皮已经到货了

挺郁闷 没买到透明蓝的蒙皮 换成透明黄了

网友:
蒙的时候全是褶皱,是温度太高了曲线处,先烫上后,用电吹风收缩,木头接触面醉汉用细砂纸打光滑,蒙皮粘得牢~蒙皮翼面有先后次序的,多搞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看见这个飞机就觉得很亲切啊,我09年十一国庆节,偶然进来这个网站,才知道原来现在模型已经这好玩了,当时就在2手论坛收了个6EX,再就是买了一架时光鸟和一架蓝精灵成品机,当时什么都不懂啊。在老金的指点下,去傻猫店铺买了北田舵机和一些配件,直接快递给老金了,请他帮忙全部安装好再给我寄回来。电池和B6充电器这些就直接发回家了,所以心里一直都很感谢我的引路人,老金同志!后来周末出去,炸了一架再换一架炸,完了就回家一次次的修理。直到最后蓝精灵被我飞丢了,时光鸟是炸进了汉水河里,捞起来都稀巴烂,不能修理了,这个时候,水平才马马虎虎,到了刚刚可以不轻易炸鸡。所以我到现在,一直最喜欢的,还是滑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09年就入魔了啊?  老同志了

是11年5月刚开始玩, 刚开始还是玩kt机入门成本低一点

网友:
俺装过一家1.2的蓝精灵,目前还在服役中,太稳了...也试过爬高后俯冲,然后升降舵拉起筋斗,听着呼啸声,爽!

楼主:
最近的作业
完成了左右机翼 和机身

已经初步打磨好了

听说打磨对热缩膜很重要

网友:
原来是苹果啊(没被咬过的)。
刚看出来,顶!
祝爽飞!

网友:
自己组装我觉得是否可以在机翼用碳杆或者碳片加强一下,原设计是没有碳杆加强的,当然,玩热气流原设计强度应该也足够了,自己另外加强可以偶尔玩玩暴力,呵呵!

网友(2012-11-18):
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自己做的话,要用多少木头呢

网友C(2014-01-20):
楼主你好能给我份图纸吧实在是太喜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给我份图纸吧实在是太喜欢了!

1107597789@qq.com

网友:
lz,同求图纸,,口水啊。5011873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