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关于jr的遥控。

楼主(2012-02-06):
我看淘宝上卖的jr的遥控器。不太明白dsx9II和dsx9cs中 国限量版,还有jr11x和dsx11有啥区别。。。我就看见价格有区别了。

网友:
  前面的两个只是一些细节 面板 和限量的区别吧! 后面的是PCM 和 2.4G的区别!?   不对纠正~~

楼主:
ls谢谢,不过不对~11x和dsx11都是j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一下!

网友:
11x  dsmj
dsx11 dsm2

如有错误楼下补充。

网友:
JR dsx11(DSMJ/2)電子微調
JR 11X(DSM2/X)油門機械微調

DSX9CS-----坑爹

楼主:
请问六楼,电子微调和油门机械微调有啥区别啊。

网友:
11X可以换高频头,J和2的版本好像都有。但价格贵了有1000左右。还是DSX11好点。

网友:
 JR蛋很疼..让你也选择不同的疼的区别...

网友:
要买就买JR11X 听我的没错~~~ 可以换高频头 非常方便,JR已经确认 11X 接下来可以换DMSS的高频头了,也就是可以双向

网友:
dsx11是dsmj2 接收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六楼,电子微调和油门机械微调有啥区别啊。

  不知道怎麽解釋。。。

网友(2014-03-08):
看你自己定位飞什么类型机机,什么机机都上的话最好用11X 。任何制式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