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有杂响 哪位老大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2-02-07):
新买的 今天才到货 装上以后 没有规律的有杂响
电机
也不热 也不抖 也不会停转 飞行也正常 就是响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5Njk0NDA0.html
还有 我的油门有时候蛮好 有时候像一口气喘不上来 都是盛天小黄蜂的原配电机和电调 新的 飞控是XA的1999套装

网友A:
里面可能进杂物了!拆开电机, 把里面清理干净即可!

楼主:
拆开了 都没问题。。。。

楼主:
磁钢也检查了。。。。电机不固定到机架上 就不响。。。一固定到机架上就响。。。

网友B:
电机振动太大,桨叶不平衡。或是其中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