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450之前有个疑问

楼主(2012-02-07):
有轴传和皮带传两个选择,各自优缺点都了解了,就是想问一下轴传的效率高,到底高多少?就比如轴传飞10分钟,同样情况皮带传大概能飞多久呢?

网友A:
具体没算过 但是3D的时候 你才能体验的到
皮带的飞机 3D 陀螺需要开点补偿 来解决快速螺距下 尾巴抽的问题
轴传的飞机 相对好些 有的甚至不需要开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那么那个电池20c 40c是什么意思阿?我看容量都一样...

网友A:
放电率
C数越高 放电电流越强 马达转的越快 扭矩也会增加
一般航线悬停 20C就够了 3D的话动作比较柔
30C的 飞3D会暴力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十分感谢啦

网友B:
新手不需要纠结皮带与轴传!!皮带好飞好修!!!

网友C:
和飞行时间没神马关系

网友D:
C数柔不柔本质上是抗掉电压的能力,C数越高,大功率时抗掉电压的能力越强
新手还是皮带吧,轴传小炸就废了,不废性能也下降很多,还是皮带省心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E:
我的冬天飞有点摆尾.我的是皮带传动的.怎么调都 调不过来.包括感度.震动.间隙等.我是东 北的.我现在怀疑是皮带在冬天里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我是一个新手.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在温度高的时候有同样的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