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一套JJ请高人指点下哪里需要修改

楼主(2012-02-07):
飞控:悟空
机架:风火轮
遥控:JR PROPO DSX11
电机:朗宇2218KV860
电调:好盈30A
桨:APC 1047
电池:Turnigy 2200mAh 3S 20C

高手看看还缺什么东西。。。麻烦告诉下 顺便看看这个配置有什么需要改下的 机架先用风火轮之后打算换650的~~

网友:
首先电池要换3S,这样的动力配置对普通固定翼来说都是严重过载的,对四轴来说根本就是不可接受。

网友:
电机:新西达XXD无刷马达电机 新西达A2212 KV900 ,

网友:
有米人,咱没米的人只好围观

网友:
有钱人啊  不过都悟空 风火轮了 也不差这电机的钱吧 用XXD的电机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先飞风火轮之后打算换650机架所以朋友说电机随便用着反正换了机架这个电机就没有用了

网友B:
配置很好,电池也可以放心用。不存在过载,四轴一般不会全油门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很好,电池也可以放心用。不存在过载,四轴一般不会全油门工作的

实在是岂有此理,四轴对单臂动力的要求可以说远低于固定翼,因为由四个臂一起提供需要的动力,反倒是非常看重力效和电流,因为单臂电流低1A,从电池抽取的总电流就要低4A。各厂家为多轴飞行器量身定制的电机多为kV400~600的盘状电机,3S电池不过配用kV600左右的,4S电池只用kV400就够,为的就是单臂电流最大油门不超过10A的同时可以提供出800克以上的拉力。配固定翼都不会用的过载配置,怎么可能适合四轴。

网友:
楼主的配置可以的,剩下的就是安装和调试,接着就是爽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在是岂有此理,四轴对单臂动力的要求可以说远低于固定翼,因为由四个臂一起提供需要的动力,反倒是非常看重力效和电流,因为单臂电流低1A,从电池抽取的总电流就要低4A。各厂家为多轴飞行器量身定制的电机多为 ...

解答下什么叫过载,四轴用4S电池怎么个过载法?
请楼主自己试试吧 毛主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轴一般就半油门飞飞的 如果楼主试飞或者载重后发现电机电调发烫那才过载

网友:
悟空应配筋斗云 风火轮配的是哪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答下什么叫过载,四轴用4S电池怎么个过载法?
请楼主自己试试吧 毛主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轴一般就半油门飞飞的 如果楼主试飞或者载重后发现电机电调发烫那才过载

XXD 2212这样级别的电机,低kV的允许的最大电流也就10A出头,高kV高电压配大桨,不是过载是什么?你说也就不超过半油门,那油门行程还有一半用来做什么,你能保证你永远不会把油门杆推到一半以上吗?即便确实是这样,3S电池提供的拉力也已经超过足够了,同样也不会用到超过半油门,你又为什么非要去用可能引起过载的暴力型配置呢?2212 kV930电机配合1047桨,用3S电池的话10A左右电流可以得到650克左右拉力,4个臂加起来就有2600克,难道对于使用10寸桨的小四轴来说,还有力量不够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XD 2212这样级别的电机,低kV的允许的最大电流也就10A出头,高kV高电压配大桨,不是过载是什么?你说也就不超过半油门,那油门行程还有一半用来做什么,你能保证你永远不会把油门杆推到一半以上吗?即便确实是这 ...

同样的功率输出 电压高电流低不知道吗 难道飞四轴的有超过1/3时间再使用全油门吗
不跟你纸上谈兵了,用过才知道楼主自己测试好再说吧。

网友:
建议一步到位,换650机架,为航拍做准备,风火轮可以装个别的,爽飞用,一个玩动作,一个玩航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之前没飞过4轴反正风火轮是买悟空送的就先用着等飞了没问题就换650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功率输出 电压高电流低不知道吗 难道飞四轴的有超过1/3时间再使用全油门吗
不跟你纸上谈兵了,用过才知道楼主自己测试好再说吧。

呵呵,大家都知道功率相同的时候电压越高电流越低,但是不同的使用情形你如何去保证功率相同?同样的桨,同样转速下,输出功率相同是没错的,但是输入功率呢?无刷电调输出的波形如果看成简单的方波,4S电池在导通期间峰值电压高,电流也大,但是占空比小;3S电池峰值电压低,电流也小,就是导通时间长些。你有办法比较出两者到底是谁电压高电流小?从驱动MOS管的角度来看,貌似也是刚开启就关断比起开启时间比较长再关断的损耗更大一些吧。你要搬出P = UI的公式来抬杠的话,直接上6S电池,只用10%的油门行程,不是效率更高,发热更低吗,大家为何不这样用呢?

网友:
我觉得这配置 很好呀,只是电调 可以换小点,20A就可以了。如果是1045 的桨,10A都 没问题,当然 不换只是重一点点,贵 一点,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