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更换,99车底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我的,99式车底减震行程卡扣断了两个,打算换个车底代轮子的,,研究完结构后,发现,电池线一半在坦克里,一半在电池藏里,电池仓里有电池接头,难道要把线剪断再接?请高手回答。

另求金属版驱动轮一侧向后转时发生打滑,怎么处理。简单方法。

网友A:
如果你连剪个线都搞不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别修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终于见个比我还杯具的人了
我的99到手玩还没一星期就坏了,到现在还没弄好.
年前功能版发去更换到现在还没来呢 2年啦:fu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连剪个线都搞不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别修了,买个新的吧!

你慈溪哪的

网友:
换2个摆臂

网友:
大魔,,,杯具,,同情中,,,,,,,

网友:
原来99比M41大很多!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转弯的时候一侧打滑 我的是一边螺丝有点长 我是把驱动轮的螺丝截短了在上紧就好了 还一边去掉了一节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99式车底减震行程卡扣断了两个,打算换个车底代轮子的,,研究完结构后,发现,电池线一半在坦克里,一半在电池藏里,电池仓里有电池接头,难道要把线剪断再接?请高手回答。

另求金属版驱动轮一侧向后转时发生打滑 ...

如果有热缩管那就好办,如果有电烙铁也很轻松,如果都没有,用绝缘胶布也行。都没有,也不想买,可以不换的

网友:
这样就有必要换整个底盘吗?钱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那电池连线的一端正负极从大田宫头拿出不就行了?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是啊 啊     刚刚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