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450用什么电调性价比高

楼主(2012-02-07):
如题

网友:
 反正40-50A,80-150米左右,带内置UBEC的

网友:
好赢40A PRO

网友:
ls+1   合 3S-6S

网友(2012-03-26):
学习的态度 回帖....

网友:
俺曾经有一个XXD50A的,连飞7个电池也不烫,可惜被俺拆坏了。好盈40A的也不错(不是便宜的那种)

网友:
好盈40APRO做工很扎实,体积小,支持6S重量轻。缓启动很不错,定速鄙视下好盈官方 约等于没有    但除了这一个缺点别的还真么什么好抱怨的(其实也就K牌的那个定速才叫真正的定速)

网友:
同问,
好盈40A的电调都出了三种
到底是那种呢??
1.好盈 platinum 40A PRO铂金?
2.pentinum飞腾40A?
3.skywalker 天行者 40A??
那种的缓启动做的最好??飞行时温度最低??线性好??
再问450用哪种无刷电机性价比高?

网友:
好盈40A铂金
或者花牌45A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肯定用铂金40A的,超柔和启动很不错,如果用6S飞行温度很低,线性不错,电机个人觉得,要是米多为了炫耀可以上个蝎子之类的广告产品,图性价比,可以用浩马特,花牌这类电机。毕竟蝎子也就比他们高不超过5%的性能却多出几倍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用铂金40A的,超柔和启动很不错,如果用6S飞行温度很低,线性不错,电机个人觉得,要是米多为了炫耀可以上个蝎子之类的广告产品,图性价比,可以用浩马特,花牌这类电机。毕竟蝎子也就比他们高不超过5%的性能却多 ...

再问下
用6S飞比用3S飞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坏处?

网友(2012-05-09):
同等楼上的答 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温,高动力不掉转,输出稳定!

网友C:
如果450改6s,除了电池、电调、电机、电机齿、大齿要改外,还有什么其他部件必须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450改6s,除了电池、电调、电机、电机齿、大齿要改外,还有什么其他部件必须改吗?
大齿没的改吧,小齿也不是必改的,看kv值,如你用3s 4000kv 12t 改6s 2000kv 12t,小齿也不用改了.除了电池、电调、电机没什么要改了,发个老旧se 改6s 3g无翼,得不错,够暴

网友:
飞腾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铂金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D:
好赢不错,拆机的35X也不错,缓启动可以避免很多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