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不能正常工作,求解啊 各位高人

楼主(2012-02-07):
四轴飞行器不能正常工作,一给油没反应,KK也不亮,
电机
一直B-B-B响(大约每2秒响一次)
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k6Q2mi74aM/
求解啊
各位高人

楼主:
单独测试了一下遥控器油门通道是好的 ..可就是没反应

楼主:
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打开四轴电源发出声响123(KK灯无反应,接收机红灯亮)
打开遥控器(遥控器绿灯亮,接收机红灯灭)
解锁(无任何反应)、给油(无任何反应)
过了一会儿(电调B-B响,大约每两秒响一次)

网友A:
KK没玩过。首先确认你的KK飞控板是否是好的,还有油门行程重新设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买的KK 啊 不会就是坏的吧

楼主:
按照这个方法测试的“遥控器油门最低,开关打;飞板通电,灯闪一下熄灭,这样说明飞控板工作正常” 我的KK上灯没有闪

网友B:
油门微调下调几格试试。KK问题问题论坛一搜索一大把,要学会用搜索功能

网友C:
嘿嘿,KK里没程序吧?
B-B一直叫是没信号的意思。

网友D:
去找坛子里发的那个KK调试讲解视频啊

网友E:
还是没有解锁

网友F:
重新设一下电调油门行程,只是建议啊,武警“锅锅”

楼主: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