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8A平衡充电器BC168

楼主(2012-02-07):
剛入了,
但覺得不好用比un-a6,
風扇很大聲,正常充電很慢,設定沒有逃走按鈕,
充電電流不定

网友A:
“設定沒有逃走按鈕”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我覺得BC168不是比UNA6好,
风扇噪音有点大,
正常充電時很慢,
設定中途沒有逃走按鈕,
充電電流上落後大

网友B:
标题
该是没有返回按钮吧

网友C:
还好HOLD住 没有入手

网友D:
原帖由
lyghu
于 2012-2-7 14:10 发表
什么意思?没看懂。
逃走建,哈哈,方言真搞笑

网友E:
BC 168我用下来不错~,就是风扇声音大点,但是做工,电路板等用量很扎实~
A6没用过,不予评判~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設定中途長按ESC鍵即可逃走。
電流不穩定,是因為你的設定電流大於電池平衡頭的承受電流(國際標準為3A),自動轉為保護狀態,以脈衝的形式在充電;如需要強制大電流充電,請長按充電功能鍵可實現快速充電(非標準),即可以用戶設定的電流進行充電,但需要有人值守。。

网友G:
在用,出现电流不稳的情况有可能是开关电压质量不行,大电流充电压降,这时候充电器自动降低充电电流。如果你的是12V开关电压,你把电源输入电压改成11V就好了,记得,开关电源要顶住 小心烧了
我的12V5A的开关电压,在6S3A下,压降到1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