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球飞T45 座舱盖 固定方法

楼主(2012-02-07):
如题 请教环球飞T45 座舱盖 固定方法! 原机里有两个小勾还带2根皮筋,不知道怎么利用!最好能上图~谢谢

网友:
 我买的T45 什么都没有, 没办法 只能用纤维胶  贴

网友:
上下粘钩,橡皮筋拉住

网友:
机身内有个白色橡筋钩,座舱配件里的白色钩子用 502粘接在黑色驾驶舱第2个座椅的背后,挂上2跟皮筋就OK,哦对了,要站上插舌哦,就是黑色配件,也在座舱配件里面,站在最前方的下面

网友:
看图

看图中配件

网友(2012-05-20):
想吃萄萄

网友:
用子母贴是最方便的,一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