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B控,不到20米失控。。

楼主(2012-02-07):
入手一个多月的26CC船,昨天试航,结果失控两次才发现原因。还好设置了失控保护低速上岸。铝桨缺了一点,船头轻微掉漆。控刚刚寄回商家返厂。

楼主:
手上还有个国产仿F的27.14FM枪控和一个华科尔2801控,不知道用哪个好

网友A:
我可视范围内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视范围内没失控过。

你也是用GT3B?
我检查过设备盒完全没有水的,经验教训每次换新控都要做拉距测试。

网友:
我用GT-2两年多從沒失控過, 但我船友用GT-3B玩30CC電油船就試過失控,全油直撞岸邊

网友:
也是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GT3B?
我检查过设备盒完全没有水的,经验教训每次换新控都要做拉距测试。
也是gt3b。地面200m没什么问题,操场什么看到看不太见,开回来没问题

楼主:
我的GT3B地面拉距不到20米,看来用便宜的东西还要多个心眼。
第一次玩油动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离水调试没买电动水泵冷却,有点手忙脚乱,第一次撞船照片都没拍,救援船也没准备好。

网友:
玩的过程中失控

更换火花塞
有杂讯干扰

网友:
2801在玩电船 GT3B玩电车撞了一次 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换成飞机的天地飞系列~~~~~

楼主:
天地飞没枪控吧,如果选天8.9还不如用我原来的2801

楼主:
最新消息,返厂维修要一个月左右

网友:
虽然一百多的东西,但从未失控。有次20米左右失控,检查接受天线掉了。不属于硬件问题。要修一个月的话是厂家耍赖,再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