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配件通用的有哪些

楼主(2012-02-07):
请教群里的各位仁兄,V911的配件和九鹰260A、亚拓100S、100X有哪些部件是通用的,
电池
是否也是通用的,谢谢各位兄台指点

网友A:
100的不知道,260的知道一点,911和260通用配件整个旋翼头基本都能用,但911横轴是2.5MM的260横轴是2.0MM这一点点区别,所有如果要用260金属旋翼头改911,横轴地方切两截外2.5内2MM的不锈钢管套上就行了。剩下的机身尾管都不能通用,其它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那位仁兄知道,就多提提吧

网友B:
911是改仿260a的,和其他没关系。不通用的是机架和尾杆(杆加粗加长)、五合一、大桨和横轴(轴加粗)、电池架、电池,其他可直接代换。

网友B:
当然,除了五合一,其他911改进过的配件DIY一下是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