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JR XG7 在XTR模拟器 如何设置3D飞行状态

楼主(2012-02-07):
我的控是JRPRO 的XG7 ,在XTR5.0下
模拟器
基本运行正常,就是不能设置3D飞行模拟状态,请教高手该如何设置才能进入3D模拟呢?多谢!!!!

网友A:
XTR不需要设置3D,直接翻。

楼主:
请问楼上的高手,直接翻?可是我的控怎么设置都不能达到真机+11到-11螺距的状态 也就是无法3D 飞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都默认的

网友D:
在模型参数设置项中将主旋翼的转数调整到2050转/分钟!然后将油门摇杆推至中点位置,重新校准通道后就可以爽翻了!

楼主:
终于弄好了,很奇怪。飞了1个多月的模拟器,昨天尽然发现XTR里面螺距曲线设置不对劲,后来仔细研究飞行姿态发现XG7的油门和螺距设置是交换的。控上的油门就是螺距,控上的螺距确是油门。这样设置完了就可以倒飞、3D练习了。感谢楼上大家的帮助,谢谢大侠们!

网友E(2012-03-28):
请教如何设置
xg7

网友F(2013-08-19):
楼主 想问下你是怎么设置通道的。。。。我和你一样的遥控 但是不会设置通道啊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