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新春版 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柔柔的问一句 3GX 500新春版 斜盘舵机 可否全换成FUTABA 9257  ???MKS的9660好像也有人在用 不过尺寸大了很多!!能放进去吗????还有其他舵机可以推荐吗??

网友:
500用的不是标准舵机

网友:
没飞过500

网友A:
可以,不过看到的是用在有副翼的机型上!就用DS510噻,性价比还行,性能也没有问题!我500ESP一直都用的原厂舵机。

网友:
看结果的飘过

网友:
没有飞过

网友:
9257放斜盘  力量够吗

网友B:
9257只有2公斤多点,力量不够,如果无副翼,建议试试BLS153,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9660+很好啊,9257是尾舵机速度快扭力不够;我的2价500是用510和510M

网友C:
9257可以的,以前看过bert飞得视频,他用的就是9257做斜盘,速度超快,2kg对于500来说也够用了,如果6V驱动,估计力量会更大的,而且6V驱动9257没有任何问题,呵呵,况且futaba的参数历来都是往低了标,不是往高了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257可以的,以前看过bert飞得视频,他用的就是9257做斜盘,速度超快,2kg对于500来说也够用了,如果6V驱动,估计力量会更大的,而且6V驱动9257没有任何问题,呵呵,况且futaba的参数历来都是往低了标,不是往高了标 ...

炸机会比较惨------扫齿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看到的是用在有副翼的机型上!就用DS510噻,性价比还行,性能也没有问题!我500ESP一直都用的原厂舵机。
我是压抑着很大的愤怒在 问!也有可能是人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57只有2公斤多点,力量不够,如果无副翼,建议试试BLS153,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太奢侈了撒!

网友:
9257用斜盘不大好吧,力量小,用FUTABA  BLS系列的,肯定好!

网友:
我考,六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