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参考下:28V100A的开关电源可以拿来焊不锈条吗。这里先不考虑引弧

楼主(2012-02-07):
因为引弧如果28V低了我想可以用一个小电流的高压拿来引弧。工作时这个高压就不起作用了。只是单考虑28V100A是否可以达到焊接要求了不。:loveliness:

网友:
50V100A
3.2的A102都能烧开

网友:
开关电源电流过大可能会保护吧,另外外加高压引弧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开关电源吧,不经过实践检验不能下结论过早

网友:
好象焊机是高电压把弧点着后降到焊接电流的,虽说是50A的,变压器最多是发热然后发出臭味,等冷却后再用几乎不影响使用时间寿命。但是电子的,用来搞电焊的话,长时间的大电流会不会使用时间寿命缩短的很快呢/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电弧稳定燃烧的电压正合适

网友:
引弧可以加个高频高压板。最好电源的电流连续可调。

网友:
因为不是电焊专用的,可能要加电抗器才得,要不然会烧的!

楼主:
嗯。准备试试。按理这么大的开关电源应有保护板,不会烧坏吧。其实我有二个一样的,并联时就有200A输出了。只是能否直接并呢。二个电源输出电压空载稍有点不同。 如果 200A我想电流上应是足够了。现在想想引弧,

正常情况要加高压得用二极管了。这么大的二极管到是不好找。手上只有些25A的

网友:
焊条直径        1.6    2.0        2.5      3.2           4.0        5.0              5.8
电流(A) 25~40  40~60 50~80 100~130 160~210 200~270 260~300

网友:
直接焊接可能会保护或炸机,改造一番可以用。

网友:
等你们出实验结果。

网友:
现在开关电源很便宜的,我手头也有,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毕竟买一个电焊机,用的机会少,有点浪费

网友A:
无论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都不能直接作为电焊机使用.因为他没有电焊机陡降的外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都不能直接作为电焊机使用.因为他没有电焊机陡降的外特性.

网友B:
不能光算电流还要看电压,一般焊接不锈钢我用的焊机是调到100A左右,但是电压不知,电焊机工作6-10个KW,估计电压比你这个高,你这个满载还不到3个KW,功率不足

网友C(2013-01-22):
28V的电压只是焊接时的工作电压,就是加上高压引弧也烧不起电流来,只会高压放电,至少要55V以上才会引弧把电流烧起来。焊机的工作原理是空载时至少要有50-60V以上引弧电压,一旦引弧成功,就立马降压到焊机的工作电压。你的28V只是个工作电压,还要再加个辅助电压,至少加个40V才能引弧焊接。

网友D:
改回路控制电路,使其空载50V左右,带载20V,短路时10几A就行,但其工程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