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新电池怎么放电呢?

楼主(2012-02-07):
刚刚买了两个新电池(第一次买电池),听说新电池要放电,然后宰充,请问7.4V和11.1V最低可以放到几V呢???我的充电器是简易平衡充,没有放电功能,今天那了个7.4V的飞到马达不转,量了一下还有6V多,拿回来充了一会,大概半小时多,就8V了。各位大哥这样行吗???

网友:
锂电没片电压是3.7V 平时所说的7。4V就是两片串联为2S  11.1V就是3片串联成3S 充满以后每片电压是4.2V 最低不要放过3.7

网友:
2s放电到6伏多?建议楼主赶紧买新电池去吧,过放了

网友:
锂电池放个什么电啊,直接充就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装在飞机上通过电机来放电(需要随时监测电压),或者使用带有存储模式的智能平衡充。
新买的航模锂电是不用放电的(单片电压大概在3.8V左右),使用前一定要先充电,单片满电压接近4.2V,使用后,单片电压尽量不要低于3.7V,否则电芯容易过放鼓肚子。
长期不用,单片存储电压为3.8V左右,航模锂电不能长时间满电存放(也会鼓肚子),最好随用随充

楼主:
今天充了电飞了一下,好像问题不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