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新手真的很难飞啊......

楼主(2012-02-07):
新手买了个330机 模拟器也练过N回了  飞了好多次,次次都没到30秒 机机都被炸个西巴乱  补了又补 修了又修 不过还可以飞  老炸那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新手真的不可以飞330吗?求高手教诀窍...................

网友:
新手 舵量调小。。或者飞翼龙吧

网友A:
耐下心来,还是多练模拟器,不要急着飞,在模拟器上飞的很熟练了再飞330机,飞的时候最好选择无风或者是小风的天气,舵量要小一点,飞的不要太低了,飞熟练了再降低高度。我是练了两个月模拟器才开始飞的,直接飞的f3p机,至今虽然飞了近1800个起落,有时间每天还是练上半小时至一小时模拟器。

网友:
直接上轻一点的clik机型吧,这个机型好飞。飞机大一点,轻一点、多练模拟器。
练真飞机前,先在模拟器上练熟更复杂的动作。比如,真飞机上练吊机前,先要在模拟器上练会基本的扭力滚了,防止真飞机一转体就不知道该怎么打舵了。

再有个办法,找个老手先飞飞你的飞机排除你飞机的问题。

网友:
330是3d机了吧

网友:
330很好飞呀 我入魔就是飞的330 第一次升降舵调反了秒炸 调过来以后第二次起飞就飞了5  6分钟就是降落的时候心里比较紧张 不过是安全降落

网友:
随便说一架飞机的好坏太片面,动力搭配有没有问题,调校有没有问题,操控有没有问题。
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下心来,还是多练模拟器,不要急着飞,在模拟器上飞的很熟练了再飞330机,飞的时候最好选择无风或者是小风的天气,舵量要小一点,飞的不要太低了,飞熟练了再降低高度。我是练了两个月模拟器才开始飞的,直接飞的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