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2-02-07):
我是XXD的30A电调,好盈程序,
电机
是xxd的2212 1000kv 直接接在
遥控器
油门通道上必须打到一半才能开始转,其他电机也是,我一共四个电调只有这个是这样,其他的都好,这种是设置出来的吗?(我恢复过出厂了)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
开控 油门最高 接收机上电 听到 滴 滴 两声后 油门拉最低

网友B:
如果你的4个电调还未焊接在一起,你可以单独接这个电调来和电机进行一下油门行程校准。 如果4个电调的电源都已经焊在一起了,那么你可以先将其他三个电调上的电机断开连接,然后再进行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当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你哪几个电调是连接了电机的,就会校准哪几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没连电机的,自动不参与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