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天线这么弄有问题吗?

楼主(2012-02-07):
卫星天线这么弄有问题吗?

网友:
  有啥问题? 套个热缩管收缩后末端留出一个两毫米!

网友:
没有问题,我的3个接收机都是这样包起飞的!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左面天线附近的舵机线会明显影响左天线
把那些舵机线移到卫星接收正前方就可以了

网友:
装卫星天线在直升机上面做什么呢?

网友:
卫星天线是连接卫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