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漆用的油漆是用什么原料调出来的呢?

楼主(2012-02-07):
家里有一部老机器,外围的漆面已坏烂了多处,问朋友借来空气压缩机,请问喷漆用的油漆是用什么原料调出来的呢?是不是用色精调的?色精在那里能买到? 除了色精外还要用上那些材料?
我看别人喷的漆都像水一样,流动性很大

网友A:
批灰,找个跟机器一样的颜色的零件,找汽车配漆的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汽配调漆是用什么原材料调 的?

网友B:
不就是油漆么。稀释一下喷的~~再说干啥要喷啊,处理好了涂涂不就完了

网友B:
原帖由
ookook
于 2012-2-7 19:03 发表
请问汽配调漆是用什么原材料调 的?
基本都是硝基漆吧~~

网友C:
基色的硝基漆,稀料,就可以,基色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看你需要什么颜色,买什么颜色即可。硝基漆有一种是硝基磁漆,会比一般的硝基漆更牢固一些。
不过,你最好先用消极稀料对已有的漆做下试验,也可能老机器的漆是醇酸漆,要是醇酸漆,就要用醇酸漆来喷,硝基漆不能喷了,会有反应的。如若想一劳永逸,省事,可以选择树脂漆,这种漆对硝基漆和醇酸漆都没影响,但是,价格会高不少,楼主自己衡量下吧。

网友D:
好像是刮腻子->打磨->底漆->喷漆这么一个步骤吧

网友E:
原帖由
ookook
于 2012-2-7 19:03 发表
请问汽配调漆是用什么原材料调 的?
汽车漆最差醇酸磁漆,或丙烯酸漆,水货丙烯酸70元朝上。硝基漆最差,一般用用无所谓,不耐热,温度高会软化。配色(调色)找相同的漆,不同的色进行配置,如果要喷,太稠不行要用溶剂稀释,不同漆用对应溶剂。

网友F:
稀释然后过滤

网友G:
买点油漆,加点香蕉水,固化剂什么的,调的和水一样,把原来的漆打磨一下,然后一遍底漆,两遍面漆,干透再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