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相位器是不是锁死在主轴上,

楼主(2012-02-07):
有副翼的相位器可以滑动。

网友:
最好买个不带相位器的头子

网友:
是的,最好买Dfc头

网友:
相位器是做什么的?新手路地过。

网友:
标题

LS.你把自己机子相位器上的两个歪脖从十字盘.的球头拆下.再用手转下旋翼头你就明白了.切记别通电.否则纽成麻花别找我!

网友:
确切说无副翼相位器是固定死在中联,不是主轴

网友A:
只有偷工减料的无副翼头用相位器

网友:
看来老狗是属于偷工减料型的

网友B:
合理的设计大浆拉杆机构,无副翼可以省掉相位器更加简洁,期待这样的旋翼头子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偷工减料的无副翼头用相位器
不是偷工减料,有相位器的主轴和连杆的长度要求没这么高,因为可以上下调节,相位器一体化的那个R臂跟连杆的比例要控制得好才行,要不然会出现死角,转起来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理的设计大浆拉杆机构,无副翼可以省掉相位器更加简洁,期待这样的旋翼头子出现

不好意思,老朽孤陋寡闻了,无相位器结构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理的设计大浆拉杆机构,无副翼可以省掉相位器更加简洁,期待这样的旋翼头子出现

不要期待了。。。。

网友:
DFC头吧,很好看,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