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固定翼行列,问问这种卡塔莲娜水机好不好飞

楼主(2012-02-07):
一直玩电直的转固定翼,由于地区限制城里河非常多,基本附近能找到的飞场都带水。所以一般固定翼一直不敢飞。所以想入水机玩玩。
看重了这款卡塔莲娜水机,双发的
翼展:1380mm
全长:880mm

不知道这种机速度怎么样适不适合新手

网友A:
标题

降落要带油门 接触水面后缓缓收油减速  否则绝对前空翻     总之不太适合新手  主要难度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要带油门 接触水面后缓缓收油减速  否则绝对前空翻     总之不太适合新手  主要难度在降落
就是说降落比陆地降落还要困难是么?那飞行中的难度呢?是不是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
重心正确的话这种飞机还是很好飞的  上单布局  翼展大

网友B:
我就感觉好飞也不想去装,双发装机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感觉好飞也不想去装,双发装机更麻烦
恩这个怎么讲?

网友:
弄不好就沉了
玩陆地起飞的吧

网友:
飞一飞就掌握了,不会太难。

网友C:
飞是好飞的,但是机身结构设计非常糟糕,材料又是很脆的EPS泡沫,易碎难修,新手还是建议不要玩的好。AX有架很象塞斯纳的上单翼水机,应该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是好飞的,但是机身结构设计非常糟糕,材料又是很脆的EPS泡沫,易碎难修,新手还是建议不要玩的好。AX有架很象塞斯纳的上单翼水机,应该更适合。
 非常感谢指点~~原来这个不是epo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原来这个不是epo的啊

呵呵,玩过这架飞机的先行者很多,他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