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了下表 两个ER刀柄 一个侧固刀柄 都是9个丝 正常吗

楼主(2012-02-07):
如题 如题主轴用百分表打没反映 刀柄都是装好刀在铣刀根部测量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精度吗

网友:
ER刀柄  打表2~3丝

网友A:
前段我刚采购过5支 C12的ER11刀杆

有两个V铁放在平板上,再用百分表打的

因为没有可以微调的千分表架,于是直接用杠杆千分表没法测

最后,只能采用上好桶夹,上好铣刀的方法测试。

以同一个帽子,同一个桶夹,同一把铣刀,分别安装三次测试中心偏差

‘最后确定,精度正好是商家生产标准的 1/6---1/10

也就是他们吹5UM 我测得的全在 3--5丝

其中有一支很了不起,在螺帽不变,换2-7MM之间的桶夹,回转精度全在2丝之内。

最后结论,只要花5支的钱,必能找到5支中精度最高的,

因为只有65元/支,算下来比进口的便宜的多了。

楼主:
我之前最担心的就是侧固式刀柄精度不够 连发了好几个询问帖子 今天打表一看 果然印证前面我帖子里面说的 侧固优点还是蛮多的 接下来打算把侧固式的配齐 另外谁有侧固的精度标准 麻烦发一下 谢谢

网友:
老兄,组装起来测这叫系统精度,再说你能保证所有的东西都是合格的吗
你应该使用BT30的标准验棒来测主轴精度的
ER的精度装上钻头刀杆(验棒)2-3道
侧固的应该稍差些,不要奢望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我刚采购过5支 C12的ER11刀杆

有两个V铁放在平板上,再用百分表打的

因为没有可以微调的千分表架,于是直接用杠杆千分表没法测

最后,只能采用上好桶夹,上好铣刀的方法测试。

以同一个帽子,同一个 ...

有负荷就大不一样了,-分钱-分货,硬道理。

网友:
帮顶
我买过二支台湾的,打表在一丝左右。

网友:
很正常啊,别指望2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