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与虎王动力测试,及野外性能评价。

楼主(2012-02-07):
今天拉出金属版的,99和虎王,在雪地里跑了下,虎王的履带宽,并且外层有棱角,野外性能很好,上坡无压力,99式很多坡上不去,像船一样扎雪堆里,并且履带更窄。

用虎王和99拔河。虎王完胜。99无还手之力。

网友:
还有,应该和前后驱动轮有关系。

网友:
无视频无真相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区别在哪里??  求教

楼主:
我用人格担保,是这么回事,我们这-30度,手都伸不出来,还拍视频,冻死了.两台车我和我朋友的,我的,99式图片论坛有.

网友:
虎王履带宽重量大抓地力强,又这么多大大的齿,99履带窄重量轻抓地力小,齿又那么细·······虎王必须的

网友:
这只是单方面的考量,超宽履带对行驶系统的负面影响比优势要大不少

网友:
摩擦力不一样把~

网友:
悲催的99啊

网友B:
没听说过宽履带对行驶系统有什么负面影响,倒是宽履带的通过性及越野性比窄履带好的多,其它优点还多的多,二战从T34开始,各国的主力车型都为宽履带,接地面积大,受力面宽,越野性和通过性都很强。

网友:
应该是动力+履带问题
99的履带和虎王的履带相比 抓地力弱一些

网友:
99的履带上的橡胶垫没拿下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宽履带对行驶系统有什么负面影响,倒是宽履带的通过性及越野性比窄履带好的多,其它优点还多的多,二战从T34开始,各国的主力车型都为宽履带,接地面积大,受力面宽,越野性和通过性都很强。

甭说宽履带,就1:1宽车胎都让人头大,轴承系、万向节、差速器、驱动轴、半轴、分动器、转向助力、前束、车轮总成动平衡、刹车系、减震悬挂系……油耗、车速、转向半径……问题是一系列的,至于历史中这些仓促制造的重型坦克的宽履带都是不得已的弥补之法、无奈之举,现代坦克就足以说明问题,整合后的综合能力指标才是对履带设计制造的前提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宽履带对行驶系统有什么负面影响,倒是宽履带的通过性及越野性比窄履带好的多,其它优点还多的多,二战从T34开始,各国的主力车型都为宽履带,接地面积大,受力面宽,越野性和通过性都很强。

说的对,坦克要的是性能,超级跑车的车胎,那个够宽吧。

网友:
坦克重量大,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下,对地面的压力越大,就会陷入较深,伤害路面,有时陷进去,出不来
加大受力面积,就能使对地面的单位压强减小,机动性更好。
现代坦克,宽履带的多,那是因为现代主战坦克体重都偏重,50吨左右,要是用德国3号那种单薄的窄履带,直接趴窝,跑个ma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甭说宽履带,就1:1宽车胎都让人头大,轴承系、万向节、差速器、驱动轴、半轴、分动器、转向助力、前束、车轮总成动平衡、刹车系、减震悬挂系……油耗、车速、转向半径……问题是一系列的,至于历史中这些仓促制造的 ...

你说的这一堆怕是没几项和坦克有关系的~~

网友C:
你数数坦克有几个轮子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连铁盒的三号也没保证得了所有车轮是在一个垂直面上,我正恼火呢

坦克不是一天到晚在瓷砖上玩的,多跑跑碎石泥沙地,多调调头和坡上急转弯各位就知道悬挂结构的负担有多重了,起初是单外八字,接着就是双外八字,再接着就是卡链和脱链,再接下去就是轴承变形,打齿和烧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数数坦克有几个轮子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连铁盒的三号也没保证得了所有车轮是在一个垂直面上,我正恼火呢

坦克不是一天到晚在瓷砖上玩的,多跑跑碎石泥沙地,多调调头和坡上急转弯各位就知道悬挂结构的负 ...

君不见德军雪地履带及美军的鸭嘴板 悬挂是悬挂,履带是履带,看看宽履带的杰出代表吧T-64,负重轮多窄,履带为什么那么宽。(其实窄履带是相对于德军的1号、2号、3号、4号,美军的M4系列(vvss),苏军的T26等坦克而言的,这些坦克的在泥泞地、沙地及沼泽地雪地等地形的通过性都非常糟糕)德国发明了雪地履带、行军履带(铁路运输专用)及战斗履带(以上两款专为虎1及虎王设计),美国做的就是给履带板加鸭嘴板,苏联直接上宽履带。随着坦克的重量越来越重,坦克的各项指标设计越来越来趋向统一,主战坦克的履带再也没用出现过所谓的窄履带。
铁盒的3号搞不懂为什么不用扭杆设计呢?

网友:
多听少说,进来学习,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君不见德军雪地履带及美军的鸭嘴板 悬挂是悬挂,履带是履带,看看宽履带的杰出代表吧T-64,负重轮多窄,履带为什么那么宽。(其实窄履带是相对于德军的1号、2号、3号、4号,美军的M4系列(vvss),苏军的T26等 ...

看来几位听岔了我的意思,前文是针对二战重型坦克与99坦克的履带宽窄问题,并未说三号的轻型窄履带,现代坦克的履带宽度都比较相仿,基本上就是99的宽度,要是换成虎式的超宽履带在功效和耐用性上一定有大麻烦,窄履带在现代仍使用在装甲车辆上,这与体量形成正比,水涨船高,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特性,但宽窄度千真万确牵扯到一系列车辆综合数值,怎么可能是越宽越好呢?只能是越匹配越好。
我个人一点也不偏好窄履带,只是三号的窄履带匹配得恰如其分而已,要是KV1配三号的窄履带我看都懒得看,像T34的薄履带我还嫌不舒服呢

网友:
如果某一款履带对于当地的地形很适合,那么就是合适的
经过那么多年的改进,淘汰,现代坦克的履带设计已经成熟,适应大部分地形

网友:
我喜欢宽履带的坦克!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C:
你数数坦克有几个轮子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连铁盒的三号也没保证得了所有车轮是在一个垂直面上,我正恼火呢 ...

铁盒那个悬挂确实有问题,之前看有些人的铁盒三号拆了履带路轮外八。我觉得摇臂连接车体那一端伸入车体太短,是设计问题。前一阵买的HL金属底盘都没有这个问题,拆掉履带负重轮完全垂直地面,所有车轮几乎在一个平面。(用钢尺比过)摇臂轴深入车体很深,车体外壳一个固定点,车体内还有一个固定点,两个轴孔把摇臂整个架住。只是都没有设计轴承,不知道耐磨不。对于坦克,我个人最痛恨的就是负重轮外八和旷动。

网友:
少说多听   真的很有必要

网友:
“HL金属底盘都没有这个问题,拆掉履带负重轮完全垂直地面,所有车轮几乎在一个平面。”恒龙有金属底盘了?什么底盘啊,请告之,谢谢

网友D:
铁盒那个悬挂确实有问题,之前看有些人的铁盒三号拆了履带路轮外八。我觉得摇臂连接车体那一端伸入车体太短,是设计问题。前一阵买的HL金属底盘都没有这个问题,拆掉履带负重轮完全垂直地面,所有车轮几乎在一个平面。(用钢尺比过)摇臂轴深入车体很深,车体外壳一个固定点,车体内还有一个固定点,两个轴孔把摇臂整个架住。只是都没有设计轴承,不知道耐磨不。对于坦克,我个人最痛恨的就是负重轮外八和旷动。

什么金属底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数数坦克有几个轮子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连铁盒的三号也没保证得了所有车轮是在一个垂直面上,我正恼火呢 ...
铁盒那个悬挂确实有问题,之前看有些人的铁盒三号拆了履带路轮外八。我觉得摇臂连接车体那一端伸入车体太短,是设计问题。前一阵买的HL金属底盘都没有这个问题,拆掉履带负重轮完全垂直地面,所有车轮几乎在一个平面。(用钢尺比过)摇臂轴深入车体很深,车体外壳一个固定点,车体内还有一个固定点,两个轴孔把摇臂整个架住。只是都没有设计轴承,不知道耐磨不。对于坦克,我个人最痛恨的就是负重轮外八和旷动。
2012-10-16 15:26 上传下 载附件 (21.27 KB)
德国金属底盘的承重轮排列

那很好啊!

我想补充一点:铁盒的问题主要不是你说的伸进车体内的上段,而是与路轮连接的那一小段太细,轴承太小导致的,车体进孔处有几厘米厚,强度没问题

这个帖子关于履带宽窄话题实在是真理得不到认知,表示遗憾,忘了谦虚是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金属底盘?

就是从英国买的德国产的金属底盘,前一阵找论坛里guobasten 订的,感觉和田宫早期的虎I、虎王水平相当,你可以找他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数数坦克有几个轮子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连铁盒的三号也没保证得了所有车轮 ...

哦?原来是轮轴的问题,我看照片上拉簧那段看着挺短的,臆断了。铁盒车身和摇臂之间有轴承么?
负重轮应该好改吧,一轴两头上用各用一个轴承支撑应该能好点吧?

网友:
没有轴承有铜套,好改也得用钢材,铝不行

与承重轮连接处有轴承,就是这根轴太细引起变形,加之机件都有旷量,综合起来就被放大了。

网友:
拿2战坦克和现在的主战坦克比,没法比呀!假设要是99也换雪地履带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现在的主战坦克履带设计是公路和越野的一个平衡,既要高速行驶又要有越野性能,2战坦克的宽履带是当时地形的限制和产物,就假如说虎的履带公路如果能跑50公里的速度,里面的人还不给颠死

网友:
二战的宽履带一些出于实际地形考量,一些则是迫不得已。

现代坦克也自有自己的考量,当然这绝不等于再也不会使用宽大的雪地履带,如果在国内冻土地带作战,我估计必须使用宽大的雪地履带,只是局部战争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而已,只是看到了防弹隔栅,这些栏杆状的隔栅的确能防近距离手持发射的无后座穿甲弹,没有这些隔栅攻城和驻防,美军的M1也就是个甜饼儿,死得惨,损失完全不合比例

穿了雪地鞋,作为高性能高机动性的现代坦克的一些列指标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坦克必须服从统帅,如果我是统帅:**!在冻土地带最软的时候使用坦克?除非把精确计算出别的武器没有或是我们的条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坦克!去算,1+1-0X9-734746585999……等于几!我不会算!限你们半小时必须拿出大约数据和代价值不值得,战争就是买卖!懂吗!下去!香水就别喷了我的博士级专家们,拉屎也要分秒给我算!

坦克现在的地位已经不像二战,只能在整体作战下配合某种环节,再也不可能是主角,它的任务只针对敌方的软处,来自空中的智制导打击武器才是主角儿,但坦克也是必须有的,它是陆地爬虫之王,同时它自有己方的智制导系统保护,在陆军中一马当头,武装直机和强击机开路先锋,坦克细腻压进,保护士兵攻击同类,坦克最性感,所以我爱你

网友:
都很好!不过我比较喜欢99式,,虎王也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