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2-02-07):
这个无刷的套机,适合新手买吗?模拟器已经练熟,可以定点降落。
TW-747-1A
遥控器为2.4G,电池为高容量锂电

产品参数:
--翼展:940mm
--全长:750mm
--全重:450g
--桨:  8060  9070

--马达:原厂2812 1250KV无刷电机
--电子调速器:原厂18A无刷电调

--伺服器:9克微型舵机*3个
--充电器:301平衡充

--电池:11.1V1300MAH15C电池
--飞行距离:600M

网友:
 电调小了店吧,电机是2812还是2212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小了?这个原配的无刷电机2812和2212 有什么区别?   换到30A的电调和2212的电机就更好了吗?

网友B:
这个这么小的飞机,电机换郎宇2212KV980 配APC1050E桨或者新西达2212KV1000的电机。电调换30A的或者40A 你这个18A的接上电肯定会被烧坏的。电池3S 1300毫安也够了。LZ如果是买的套装飞机,建议你还是别买套装的,有些卖飞机的人也不懂得多大的飞机配多大的电机那些的。LZ还是多在论坛学习吧,或者找个老鸟带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么小的飞机,电机换郎宇2212KV980 配APC1050E桨或者新西达2212KV1000的电机。电调换30A的或者40A 你这个18A的接上电肯定会被烧坏的。电池3S 1300毫安也够了。LZ如果是买的套装飞机,建议你还是别买套装的,有些 ...

应该回去学习的是你,我从来不会给不懂装懂误导别人的人留面子,不要再误导新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刷的套机,适合新手买吗?模拟器已经练熟,可以定点降落。
TW-747-1A
遥控器为2.4G,电池为高容量锂电

产品参数:
--翼展:940mm
--全长:750mm
--全重:450g
--桨:  8060  9070

--马达:原厂2812 ...

这样的配置确实象是蓝宇厂家原配的,电机叫2812是厂家自己的标称,看上去应该是个铃铛,尺寸标的是转子外径和长度,和XXD的标称方式不一样。够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全套原厂配置,控肯定是不怎么样的,价钱却上去了。另外,蓝宇的这个飞机设计和做工都不怎么样,最好能报出套机的价格让大家看看,多半不值那价钱。如果真的很喜欢塞斯纳的话,入门还是建议用翼展1米4的那款EPO大塞,目前空机价钱也就不到300,起降的手感非常好,能飞出油机的感受。那架飞机对动力的要求也很低,朗宇X2216 kV880,原装11×4.7慢飞桨,20~25A电调,11.1V 2200mAH电池就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过来人的经验啊~~~~~这个套机的控确实不怎么样,是200块左右的2.4G控,整机标575块。是不是贵了呢?  我纯新手,想买整套的方便,想问问你们,这个套机的配置,能飞的好了吗?动力够不够?如果不够,以后再换电机和电调也不迟,电机跟电调的整套也只是45块而已。  再次谢谢老手们的宝贵意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过来人的经验啊~~~~~这个套机的控确实不怎么样,是200块左右的2.4G控,整机标575块。是不是贵了呢?  我纯新手,想买整套的方便,想问问你们,这个套机的配置,能飞的好了吗?动力够不够?如果不够,以后再换电机 ...

动力远远足够,就是控会很不好用。说实话,这个价钱确实相当不值,不买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换个淘宝上250左右的那个天6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个淘宝上250左右的那个天6 怎么样?

至少选天6II,经济许可的话天7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