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opro1和gopro2相比,哪个畸变小?

楼主(2012-02-07):
go2出了之后go1也降价了,想要了解一下,在各自可选模式下,到底哪个广角的畸变小一些?谢谢指教

网友A:
狗2 广角更大,变形也大。

楼主:
好像1代有127度和170度两种选择;
而2代有90度、127度、170度三种选择,是不是90度的畸变更小一些??

网友B:
我的可能是170度,拍得视频变形得厉害!

网友C(2012-06-27):
关于狗2是这样 狗2所谓的90度窄视角是通过对画面中心畸变小的地方裁切在拉伸扩展到1080像素形成的 运算量大 像素损失大 所以画质很糙很糙 即使白天噪点也很大!!!!所以就会觉得狗2窄视角连狗1都不如 如果用720的170度视角 画质很好 但是畸变超大!!!畸变是狗2的广角镜头造成的 没法通过光学手段改变的 所以所谓三种视角不过是电子裁切 后果等于卡片机的【数码变焦】 以牺牲画质为代价!!!!

网友D:
有96度无畸变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