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到的台钳和砂轮机

楼主(2012-02-07):
买了两个台钳,6寸和3寸。还有一个砂轮机,看起来比较漂亮,关键是感应电机,声音很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wMDQ1NzY4.html

网友:
砂轮一般。

网友:
我差点买了这个牌子的砂轮机,最后因为涨价了一大截没买 250MM的那种

网友:
功率有点小,我的砂轮机就这样大,磨白钢车刀很是吃劲。

网友:
和我的牌子一样

网友:
有一定的区别

楼主:
嗯,功率小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说

网友:
这类东西还是老的好

网友:
砂轮机要我选只会买金鼎或者西湖的,朋友有台杂牌单相800W,磨大点的钻头都磨不动
3寸台钳两根圆钢使劲不知会不会变形,这种丝杆用久一点不知会不会容易滑牙
6寸台钳貌似轻型的,自己用还是买重型好些,再好点有铸钢的

网友:
威海文登那边产电机,就像淄博博山水泵一样!
感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

网友:
楼主准备大干了吗

楼主:
关键是台钳便宜啊,6寸的215.砂轮机电机确实有点小。质量还行。他们给尤利比和博世做代工的。

网友:
砂轮机应该够用了

网友:
当初差点买这个砂轮机的,但是被另一个所谓的出口英国原单砂轮机给迷惑了,价格也便宜,就买了后者,后来拆开一看是大壳里面装了一个小电机(估计50W),恶心死了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台钳便宜啊,6寸的215.砂轮机电机确实有点小。质量还行。他们给尤利比和博世做代工的。

不算便宜,6寸的轻型台虎钳200左右,重型的300左右。零售价

网友:
这个砂轮相当不错,转速平稳声音很小很小,看图片,我就是放在那个石头台上面使用 有力量。看看磨的刀;材料14×14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便宜,6寸的轻型台虎钳200左右,重型的300左右。零售价
这个是大象出的,给史丹利代工的。

网友:
你这切断刀断屑槽磨得太厉害了,多浪费材料呀。其实断屑槽稍微有一点弧度就行了,可以节省车刀。

小的虎钳夹东西的时候两面钳口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吗?如果能,那就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