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747体育场爽飞了~视频~!

楼主(2012-02-07):
来补视频了上次在体育场飞没有拍下来,(详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237 )这次叫上了几个朋友帮忙拍了一段视频给大家看看,我纯新手用的天9感觉很稳定很好用,哈哈~飞得不好,还望老手指点~!

网友:
重心偏后,或速度太低

网友:
LZ这747什么陪着啊?用的大多电机和电池?还有桨

网友:
顶一个 恭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心并没有偏后,电池仓我改过目前电池是放在机头里面的~主要是电池的原因,经过了几次的过放电池的力量有点减小当然只是一点点,所以飞起来感觉有点吃力,速度比较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置如下:电池:花牌1000毫安 20C 3S;电机:XXD2208 KV1200;螺旋桨:8060用的浆保护器;舵机:OMG3个;电调:XXD 30A的~天九的控~!

网友:
我是来顶天9的

网友:
飞的比我好 嘿嘿

网友:
看了视频,我做个轻木塞斯纳试试

网友:
飞的不是慢的问题  我看你的飞机一直以大攻角前进    这样  会累坏电机的  我个人感觉你的鸡头的确轻  我看你推点杆然后 就继续抬头 。
如果是下单翼  我估计就失速炸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的确是机头轻了,当时并没有在意~听了你的见解之后我找了下原因,本来之前我用的是浆夹另外还加了个整流罩,记得上一次飞的时候基本大油门不会出现给油抬头的情况,但是这次的确是油给大了点就要抬头~这个视频里用的保护器项圈固定浆的,所以就是机头轻了~配重不够~因为我记得上次用浆夹的时候没有抬头的情况,下次飞另外在配重就OK了~~你真是专业啊,佩服~!这样也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如下:电池:花牌1000毫安 20C 3S;电机:XXD2208 KV1200;螺旋桨:8060用的浆保护器;舵机:OMG3个;电调:XXD 30A的~天九的控~!

这配置给力,顶下。电池建议换3S 1300mAH的,很可能可以彻底解决重心偏后的问题。

网友:
飞的好啊,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