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急啊 在线等

楼主(2012-02-07):
我的固朗450SD 有副翼版到了 控是JRXG7 接收是 RG831B
THRO 接 油门
AILE 接 副翼 (左)
AUX1 接 副翼 (右)
ELEV 接 俯仰
RUDD 接 尾舵 从
陀螺仪
出来的3根线的头
GEAR 接
陀螺仪 出来的一根线的头
那接收的 电源是 哪根线啊?
还有这个接收怎么分正负极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电调接 THRO 由内置BEC给接收和舵机供电! 正负和信号线接口 一般接收机上都有标识 !或者是防反查端口!窒息看看~~

网友B:
俺没有JR的控,帮顶吧

网友C:
电源是红黑 或 橘红黑 或 橘红褐
信号是黄 白

楼主:
我的控连接好了
不过我在推升降舵的时候怎么总是一个桨在动
尾舵往右推的时候 连杆犯顶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论坛里有 450有副翼 装机后调试的 帖子吗 ?麻烦各位老师 给个连接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