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450电机装凤凰飞翼速度有多少?

楼主(2012-02-07):
本人一直玩电动固定翼 电机2212 KV2200  30A电调   25C电池1500电池,6x4浆,  装凤凰飞翼,幻牛三角翼上时速估计70公里左右,请教大家装450直机KV3500电机配4寸浆,现有配置推力有多大?速度会不会提升,玩过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浩马特2835直机电机KV3800的。浆用5*5的
一米翼展飞翼,电池3S2200的。那速度比较满意,电机不热。用40A电调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会烧掉~

怎么会烧掉呢,配浆太大?应该怎么配呢,我想速度能快点。

网友C:
LZ那只KV3500的电机,不知是不是2212尺寸的。如果是的话,可以配到4.5*4.5桨不过载,但30A电调可能会有点顶不住。我也有只这样的马达,用APC4.1*4.1桨在地面全油门测试(3S),电流22A,用到4.5*4.5估计会过30A,4.5*4.1可能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那只KV3500的电机,不知是不是2212尺寸的。如果是的话,可以配到4.5*4.5桨不过载,但30A电调可能会有点顶不住。我也有只这样的马达,用APC4.1*4.1桨在地面全油门测试(3S),电流22A,用到4.5*4.5估计会过30A,4.5*4 ...

电机型号是2218  KV3680

网友D:
LZ可以借助钳流表测试一下地面全油门电流,速度提升的前提是别烧了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型号是2218  KV3680

如果不换电调,还是用4.5*4.1桨,需要测试电流,并做好电调散热。建议花小小前换个40A或以上的电调。
如果有心攻速度,凤凰飞翼不是很好的机型,换台更便宜的FLY JET 830或者红牛可能更快些。
如果不换机,电装方面,上6S是主流的设备了,用2221-KV2010马达配4.75*4.75桨,过200问题不大。如果用到KV2500的马达,会更猛。
凤凰号飞翼,我们这边有哥们上了2套2221-KV2010的马达,速度好像到230还是多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浩马特2835直机电机KV3800的。浆用5*5的
一米翼展飞翼,电池3S2200的。那速度比较满意,电机不热。用40A电调有点热。

5×5桨负载不是一般的大,你的设备没烧我觉得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也许电池老了放不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借助钳流表测试一下地面全油门电流,速度提升的前提是别烧了设备

虚心请教,如果测试电流,一般用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
回楼上,用具有交直流测量功能的钳形表。这是最好最快捷的办法。
如果想用其它表计也不是不行,问题是有点过于专业,不好实现。
型号方面我知道的不多,我用的是福禄克319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心请教,如果测试电流,一般用什么工具,谢谢。

其实最方便的还是这个东东,只是不能当万用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