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Z 问题集

楼主(2012-02-07):
俱乐部建立了Mini-Z赛道,但是大家都是新手。请来高手天天师傅回答了大家疑问。特此整理上传。部分资料来自RCFANS.特此感谢天天师傅的解答。
感谢天天师傅。

MINI-Z 基本知识问答

二. MINI-Z问题集

问题1. MINI-Z的轮胎耐久性如何?

回答: 跑RCP,讲究性能2天需要换胎。不讲究性能可以跑很久。

问题2:轮胎里面的30度是指什么?

回答: 30度是指轮胎的软硬,度数越大越硬,越小越软。目前最软是7度,最大49度。

问题3:俱乐部的地毯赛道用什么样的轮胎好?

回答:  俱乐部地毯赛道一般为前20后10. RCP赛道通常前20或30,后胎7或者10

问题4:OP件这么多怎么选择?

回答: OP件顺序为 轮胎, 轴承, 扭腰, 查查, 中避震, 马达座, 差速.

问题5: 调车的准则是什么?

回答: 具体看跑起来是推还是甩(推就是转向不足)。天天师傅建议推可以接受,甩不行。

问题6:对应推和甩,分别如何调整?

回答:  如果甩,提升后部抓地力。如果推,就要提高前部抓地力。

问题7:抓地力和什么有关?

回答: 优先调整的顺序是轮胎,避震和差速。越软的轮胎,抓地力越好。

问题8:我的180度急转时,屁股会跳,怎么回事?

回答:这个是后抓地力到极限了。跳但是不失控,说明车极限设定到了。

问题9:轮胎角度是决定了车子的什么性能?

回答: 对前胎而言,外八字更稳,内八字更灵活。

问题10轮胎角度如何调整?

回答: 轮胎角度由胎尺决定。前胎一般-1就可以。

问题11: 轮胎角度是怎么对应内八或外八的?

回答:  -1就是外八字,-2外八更厉害,+1就是内八,+2就是更内,以此类推

问题12 扭腰板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 扭腰板越软越有抓地力,但是要保证不要过分软。

问题13抓地力和车重及下压力有关吗?

回答: 就蚊车而言,越轻越好。除了能提供下压力的VDS车壳,其他基本无视。

问题14:扭腰板怎么提供抓地力

回答: 扭腰本身就是连接后桥和前部车身。主要提供左右扭动,一定的扭动幅度能够确保轮胎更好的与地面接触,提供足够的抓地力。但是扭动也能让后桥上下运动。为了控制上下运动就有了中避震。

问题15查查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 查查提供阻尼效果,可以是扭腰的扭动稳定一点。查查能控制上下运动的幅度。

问题16查查那个油压避震如何调整?

回答: 通过使用不同避震油调节阻尼,单独调整弹簧,可以简单认为调低了后抓地力。

网友:
OP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