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接收

楼主(2012-02-07):
请问有没有人把JR RD921接收上的小卫星拿下来单独同在MB上   没有小卫星接收还能用吗?

网友:
没卫星 也可以用  加上卫星  只是为了避免接收死角   建议你装上

网友:
没卫星对不了频,但是接卫星对频成功后拔掉卫星,接收机可以工作

网友A:
Any modifications or operations against manufactural manual or user guide could cause unpredictable damage or injury.

楼主:
对频后 拔掉小卫星  会不会有失控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后 拔掉小卫星  会不会有失控现象?

胆小,不敢装机试

网友B:
我的731 没通电没卫星不工作 通电后拔掉卫星,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731 没通电没卫星不工作 通电后拔掉卫星,也能工作。

正品AR9000,AR6200也是一样的,但是没有上机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胆小  我只是个新手    所以才要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胆小  我只是个新手    所以才要弄明白

兄弟,我说的是我胆小啊

网友:
不会失控 但是换电池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3-11-06):
引用 网友A:
Any modifications or operations against manufactural manual or user guide could cause unpredictable  ...

意思是:任何违背说明书的操作甚至改装将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危险乃至事故。

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用卫星接无副翼系统,包括我也在用,不过我用的是大VBAR,插两颗卫星EA101,从来没出现问题。插一颗卫星没试过,但是理论分析可能会有信号死角。

网友(2014-03-09):
不需要 直接插接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