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笔记本的充电器 能当 航模充电器 吗??

楼主(2012-02-07):
我的航模
充电器
坏了,我看了下充电器的后面写着 输出 和 输入 不知道什么意思?笔记本的充
电池
输出电压是19v,而航模充电器原配的输出是12v,不知道能笔记本的能当航模的充电器吗?请教各位老鸟解答了!!

网友A:
 高了7V电压,来个懂这方面的回答下,我先占个沙发。

网友B:
我正在用,我的是B6。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充电器了。我在用B6,电压有11~18V都行。我就是用16V笔记本电源。但是19V或以上立刻就报警。还要注意下电源的输出电流。太小不行

网友D:
原来用B6时也用笔记本电源,但总觉得充不满,感觉还是笔记本电源输出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