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澄湖fpv, x650v+wkm 高空失稳,险些炸鸡

楼主(2012-02-08):
前几天在阳澄湖FPV,风力2-3级, x650v+wkm,gps姿态模式,等到连闪2次紫灯后起飞,前2分钟一切正常,2分10秒开始失稳,开始以为可能有阵风影响,等风过掉后会变正常,但情况没有好转,于是在2分40秒时切到返航点锁定模式并拉杆返航,幸好返航过程中姿态正常,否则估计免不了炸鸡。请dji技术人员看看是否能找到问题所在,谢谢!
俯仰和横滚的基本感度都是110(会不会太低了?),垂直的基本感度是140。

网友A:
如果是2月7号在YCH飞的话,没炸鸡说明飞控表现已经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月7号在YCH飞的话,没炸鸡说明飞控表现已经非常好了

是3号中午飞的

网友B:
为啥我看到 “阳澄湖”几个字,首先联想到的就炸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看到 “阳澄湖”几个字,首先联想到的就炸机呢?

欢迎来YCH练习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看到 “阳澄湖”几个字,首先联想到的就炸机呢?

可能是太像模拟器里的场地了,潜意识的认为就算炸鸡了按下空格又能复 活的原因吧

网友:
为什么2月7日阳澄湖会炸鸡啊?
2.7GPS卫星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 了看视频,发现你说2分10秒的时候有风吹,飞机控制不住,但是这时候飞机会自动平衡,这时候你就不应该懂遥控器的拉杆,最好是加大油门,你觉得失控的原因我觉得是飞机被风吹时候,你觉得好像飞机要翻了,你于是大拉杆,并且是不小,飞机这时候已经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你在控制,所以摇晃很厉害,还有你当时肯定是放油门了,如果你放油门,在有风的情况下,你飞机100%是失控的!

如果我哪里说错的多多保函,因为我也遇到过你的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感觉阳澄湖有点百慕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