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改25V为数控,应学什么语言或命令?

楼主(2012-02-08):
欲改25V为数控,应学什么语言或命令?另用步进电机还是所谓的伺服电机控制比较好?在下为初入学者,请高手指点一二,叩谢。

网友:
先翻老贴  有了基础 问些关键问题。
从ABC 讲起 老鸟们太累

网友:
先学几句G指令,在学几个可以成成G代码的软件,比如SW啊AM啊之类的。
还是用步进吧,用的人多,除了问题帮忙解决的人就多,省心。等有了水平在玩伺服

网友:
蓝色字是要去接触的领域,红色字是常用的软件,橙色字是会用到的硬件,用上颜色的原因是想让您知道《改数控》这三个字内里还有很多的东西。

首先导读一下电脑是如何让机器去工作,步骤如下
1.用CAD3D图档或者2D图

2.用CAM软件将3D2D图档转成MACH3需要的进刀路径,例如用ARTCAM,所谓的进刀路径就是G-CODEG-CODE是一大堆坐标、代码给MACH3解读的)

3.G-CODE透过MACH3电脑去计算各轴所需的脉冲,从并口输出脉冲,这个脉冲经过接口板传到步进电机驱动器去增幅让步进电机运动
完成动作

4.MACH3将进刀路径分别依照G-CODEG码所对应的指令和坐标位置分配脉冲给3轴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5.上面全好的话,步进电机驱动器就驱动三个轴上的步进电机来控制刀具的移动位置,开始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介绍.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