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08):
我电圈想分解开,电机线断了,有没有好办法可以分解开。感激不尽,谢谢。

电圈可以分解开吗?

电圈可以分解开吗?

网友:
本来就是分开的 只是看你运气了 如果是最外边的一扎 你就可以只换这一扎 如果是最里边 恐怕要拆完了

网友:
定子两侧垫两层汽车轮胎或者其他橡胶类的东西后夹紧到台钳上,戴上手套捏紧定子座,使劲拧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不知道是粘上去的还是拧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