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改皮带

楼主(2012-02-08):
飞越450pro空机轴传改皮带,飞越里的改皮带套装是不可以用的,我上次看到有人用尾管固定座这里改下,是怎么改的可以说下吗?

楼主:
是的,说是改尾管固定座用以前的,不知道要怎么改,我忘记 了

网友:
有必要吗?轴传很不错啊,定期维护。

楼主:
但是想用皮带的

网友:
我都有想改皮带了,轴传吵了点振动貌似也要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轴传的尾管座估计要把固定轴承的地方磨掉(差别只有这个),不知道磨掉之后对以后改回轴传有没有影响。。。

改回轴传,可以买新的尾管座吧?

网友:
轴传怎么算都比皮的的划算

网友B:
到底怎么才能换成皮带的呢?

网友:
为什么要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怎么才能换成皮带的呢?
尾管座换了就可以了,飞越有专门的改装套件

楼主:
但是不能用

网友:
具体說明一下..怎麼不能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弄些好用廉价的尾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