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箱效果问题

楼主(2012-02-08):
如题我们的坦克电源是8v的,如果我想买个喇叭是欧姆和瓦数的范围多少适合?谢谢

网友A:
不懂得携妞飘过

网友:
跟电源p关系没有,要看声组输出功率和匹配阻抗。

网友B:
我看你是百花齐开啊!小心菊花疼啊!问问BANK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个得跟声组匹配,得问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百花齐开啊!小心菊花疼啊!问问BANK啦!

酷多一般都很灿烂的

网友D:
得根据声组配。

网友:
当然要越大功率越好啦,W越大,功率就大,买个100W的就更好了 ,装不下去那不管

网友E:
首先你的声组输出功率大不大?如果功率够的话用4Ω10W的喇叭,然后再加助声腔(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得携妞飘过

把妞留下下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百花齐开啊!小心菊花疼啊!问问BANK啦!

**菊花和蛋一起疼,但又有什么办法最后还得自己去完成这些不擅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跟声组匹配,得问声组
声组是威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根据声组配。
  嘿嘿源头来了,看到有30w的喇叭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的声组输出功率大不大?如果功率够的话用4Ω10W的喇叭,然后再加助声腔(这个非常重要!!!)
请问助声腔是什么?就是指音箱共振外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