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中的数控光轴小车(3月31日更新)

楼主(2012-02-08):
初型已经出来了,小拖板12圆轨(圆轨自己做,因为得用螺丝固定在大拖板上),主轴还没做,丝杆也没做,准备用65的卡盘(谁有多余的卡盘或好的卖家介绍PM下)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望早日见到成品。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慢工出细活嘛!!

网友:
这么重量级

网友A:
帮顶,我也正在筹备材料准备做光轴车,我准备用30MM带支撑的那种,长度1000MM,200卡盘,具体细节还没想好,还请楼主和各位资深老大们多多指导一下
顺便问一下,光轴上用你这种铜套和配套开口轴承比那种更好一些(精度能更高一点)

网友B:
想知道,小车用光轴的坏处???呵呵~~

网友C:
学习下~~~~~主轴怎么搞?

网友D:
中间隔板要对光轴加顶丝调试好加定位销,建议。

网友:
自己做小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正在筹备材料准备做光轴车,我准备用30MM带支撑的那种,长度1000MM,200卡盘,具体细节还没想好,还请楼主和各位资深老大们多多指导一下顺便问一下,光轴上用你这种铜套和配套开口轴承比那种更好一些(精 ...
我的是用20光轴做导轨,做好后强度不够还可以把铜套开口,再在光轴下面加支撑,我感觉铜轴承种滚珠轴承,就精度方面说,个感觉铜套要好点,但铜套就是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小车用光轴的坏处???呵呵~~
等我做好了就告诉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主轴怎么搞?
找朋友用数控车车好,再上我的外圆磨轴承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隔板要对光轴加顶丝调试好加定位销,建议。
不知道你说的中间隔板是指哪个位置,望指教,你的精品我也看过很多遍…向你学习

网友E:
这个很不错的说,托板开口不知道是否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不错的说,托板开口不知道是否影响强度
应该影响不大,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加10mm厚的板

网友F:
库头最好用箱式,不要只用三颗螺丝,否则容易扭曲(动态时,车软金属或者可行),拖板似乎小了一点,估计用宽度100mm较适合(以我经验,光轴做导轨拖板份量一定要够足才不会产生共振)。万一铜套要开口时一定要考虑到铜套会向内收缩,此时滑行会比较紧。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库头最好用箱式,不要只用三颗螺丝,否则容易扭曲(动态时,车软金属或者可行),拖板似乎小了一点,估计用宽度100mm较适合(以我经验,光轴做导轨拖板份量一定要够足才不会产生共振)。万一铜套要开口时一定要考虑到 ...
看得真准!主轴那三个孔是用8mm的铰刀铰出的定位孔,到时还得想办法加固主轴,箱式主轴也做了个,只是做主轴时,皮带轮位的两牙位车成14*1和15*1的牙了,买不到丝锥做螺母所以暂时闲在那了,另现在小拖板的铜套开口后装上光轴的确有点紧,正在想办法,谢谢意见

楼主:
一楼更新点图,不知道小拖板上的12mm光轴用3颗M4螺丝固定在大拖板上够力不?忘高手赐教

网友G:
观后感:
--光杆很给力 建议光杆两头的固定位置确定后,钻孔攻丝(好处是将来光杆的平行高度由两头侧板光杆空下侧壁--定位,方便今后和床头平行度的调整),这样还可以和车床底板共同构成"坚强的矩形",,,,而不是由底部螺丝直接顶着光杆紧固,将来工作是还有反作用力,记住,夹紧(紧固)不影响定位.
--铜套很给力  间隙要算好 --这是润滑脂的空间, 计算好就可以多用好几年,因为磨损的是"油膜":))铜套的运动是可以减震的这一点比直线导轨好,毕竟车床的移动速度是很慢的,
------不当之处别介意哦

网友:
这个车  很大呀  牛X 哦

网友H:
依本人之见,选用光轴时越粗越好,同时底座也需要较厚的钢板或铸铁当座,否则会在工作时产生共振。我自制的一台小车就是因为当时使用了20的光轴(配直线轴承),底座是槽钢,在使用时共振太大而将光轴换成燕尾槽铁后才稍好些(没换底座)。

网友:
望早日见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观后感:--光杆很给力 建议光杆两头的固定位置确定后,钻孔攻丝(好处是将来光杆的平行高度由两头侧板光杆空下侧壁--定位,方便今后和床头平行度的调整),这样还可以和车床底板共同构成"坚强的矩形",,,,而不是由底部螺丝 ...
我这个唯一的不好就是没得调,大拖板的铜套孔是线割的,安装12mm光轴位也是线割了2mm深的R12凹弧,现在装好感觉还不算紧,但也不松,就是这套子太脆弱了,其中一只12mm的套被我捏爆了(是开了口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依本人之见,选用光轴时越粗越好,同时底座也需要较厚的钢板或铸铁当座,否则会在工作时产生共振。我自制的一台小车就是因为当时使用了20的光轴(配直线轴承),底座是槽钢,在使用时共振太大而将光轴换成燕尾槽铁后才 ...
朋友…也许你的小车共震问题就在直线轴承上,个人感觉做车床还是用套子好,直线轴承太顺滑了!!

网友F:
单靠3粒4mm螺丝可能不好,为求稳妥劝你再用一点点AB胶作填充剂,以保证光轴与拖板能紧密接触。
放心做吧,因为我的经验得出自己做的刚性比我近期买的2K4要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观后感:
--光杆很给力 建议光杆两头的固定位置确定后,钻孔攻丝(好处是将来光杆的平行高度由两头侧板光杆空下侧壁--定位,方便今后和床头平行度的调整),这样还可以和车床底板共同构成"坚强的矩形",,,,而不是由底部螺丝 ...

关键词:光杆通过两边螺丝分别和底座被牵引着而形成的"长条矩形"

网友I:
    用80的卡盘  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靠3粒4mm螺丝可能不好,为求稳妥劝你再用一点点AB胶作填充剂,以保证光轴与拖板能紧密接触。放心做吧,因为我的经验得出自己做的刚性比我近期买的2K4要好。
呵…谢谢分享你的经验,不知道你的小车的车牙功能实现没?好像很久没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词:光杆通过两边螺丝分别和底座被牵引着而形成的"长条矩形"
懂了,到时看能否固定在两块轴承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80的卡盘  如何 ?
80的卡盘也可以,但得超薄那种,我想的是用65的,但65的只有螺纹连接没有螺丝!63的又似乎贵了点!难搞

楼主(2012-03-31):
更新点图

皮带轮位也被数控车弄了牙!所以这条主轴就以卡盘三爪夹持精度来精车轴承位,如卡盘精度太差就另做一条主轴

皮带轮位也被数控车弄了牙!所以这条主轴就以卡盘三爪夹持精度来精车轴承位,如卡盘精度太差就另做一条主轴

大车车小丝杆轴承位的临时干法,大卡盘夹小卡盘

大车车小丝杆轴承位的临时干法,大卡盘夹小卡盘

两条丝杆整整干了四小时!!!

两条丝杆整整干了四小时!!!

要找同心度就得花时间

要找同心度就得花时间

小拖板的侧板是坛里兄弟帮做的…十分感谢他

小拖板的侧板是坛里兄弟帮做的…十分感谢他

现在还差大拖板螺母、两块主轴板还不知道怎样支撑

现在还差大拖板螺母、两块主轴板还不知道怎样支撑

现在还差大拖板螺母、两块主轴板还不知道怎样支撑

现在还差大拖板螺母、两块主轴板还不知道怎样支撑

小拖板很顺滑,两根手指都能转动丝杆

小拖板很顺滑,两根手指都能转动丝杆

电机同步轮是32齿,丝杆同步轮是40齿,32齿*丝杆螺距1.25=40齿!!!不知道这样算对不,望高手指教,如果方 ...

电机同步轮是32齿,丝杆同步轮是40齿,32齿*丝杆螺距1.25=40齿!!!不知道这样算对不,望高手指教,如果方 ...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楼主:
图已上完,有进度再来,顶起来让各路神仙指点下不足之处

网友J:
搞的不错!要想小车四平八稳和我的一样底座是不能少的,如果楼主后续要上尾车来点图,想借鉴一下。

网友K:
  继续占位等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的不错!要想小车四平八稳和我的一样底座是不能少的,如果楼主后续要上尾车来点图,想借鉴一下。
尾顶还没想好!有机会交流啊…你的做得比我的好,我这个最大缺点就是主轴搞成一体的了!!!底板最后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续占位等成果
谢谢胖子捧场…哈哈

楼主:
补充硬消回差机构

这只螺母调节回差

这只螺母调节回差

主螺母(固定的)

主螺母(固定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小蚂蚁,你总算开工了,做得比我的好,我那个太小了。 老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蚂蚁,你总算开工了,做得比我的好,我那个太小了。 老何
何老夸奖了,这小车大部分零件加工好后心里又冒出了别的想法…想改也来不及了!做好了再说吧,刚刚在网上定了大拖板和主轴的同步轮,电机也买了支3安的,打算把无动力主轴装在小拖板上,再在卡盘上夹根棒子,这样也可以在圆柱体上干了(想得很美哦)

网友:
这贴可以顶!!!!。。。等雕刻机起来后,这个JJ可以考虑DIY。。。

网友F:
为什么不采用弹簧自动消回差装置?硬消回差阻力比较大,现在这个看似是普通螺杆,硬消回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采用弹簧自动消回差装置?硬消回差阻力比较大,现在这个看似是普通螺杆,硬消回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是M12的螺杆,效果的确没想象的那么好!你有没什么好点的弹簧消回差方案?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F:
在现在两颗预紧螺丝旁边(靠近消回差螺母的地方)各打一小孔(连同螺母一起打),然后各插入一根光滑的小圆铁(做插销),一头紧固打进拖板,另一端要让消回差螺母能很顺利滑动,插销与螺母小孔配合越精密消回差效果越好,在主螺母与消回差螺母之间套入一条适当弹簧。这个是利用弹簧之力消回差,两颗插销使消回差螺母不能跟着螺杆旋动。不知这样是否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现在两颗预紧螺丝旁边(靠近消回差螺母的地方)各打一小孔(连同螺母一起打),然后各插入一根光滑的小圆铁(做插销),一头紧固打进拖板,另一端要让消回差螺母能很顺利滑动,插销与螺母小孔配合越精密消回差效果 ...
对,我直接把那两孔扩到5毫米就行了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换个滚珠丝杆呢!

导轨用的精密配合的铜套只要润滑的到位--加上滚珠丝杆,那么会锦上添花的,否则,这些螺丝干的精度不到位影响很大,,,比如由于螺距及螺纹中经的公差,,,,加工出来的工件表面光迹度问题等等,
----铜套精密的配合的整体消震的优势就大跌眼镜,一根丝杆全部配好估计要耗费300元
----铜套内壁建议挖出交叉油槽--除了均匀润滑脂和有"集削"的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轨用的精密配合的铜套只要润滑的到位--加上滚珠丝杆,那么会锦上添花的,否则,这些螺丝干的精度不到位影响很大,,,比如由于螺距及螺纹中经的公差,,,,加工出来的工件表面光迹度问题等等,----铜套精密的配合的整体消震 ...
玩玩而已…上滚珠丝杆造价就得翻番了!铜套不敢再折腾了!之前一个铜套因为开了口…被我一不小心捏碎了!不过做小车个人感觉用铜套比直线滚珠轴承强度要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顶你一下,等着看过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玩玩而已…上滚珠丝杆造价就得翻番了!铜套不敢再折腾了!之前一个铜套因为开了口…被我一不小心捏碎了!不过做小车个人感觉用铜套比直线滚珠轴承强度要好些

---不过看这个铜套估计是压铸的,要好就得黄铜-棒锻打-加工-热处理是最耐用--这是精整车的铜套工艺--就是抗震 精度高 噪音小
支持你折腾完 等待你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看这个铜套估计是压铸的,要好就得黄铜-棒锻打-加工-热处理是最耐用--这是精整车的铜套工艺--就是抗震 精度高 噪音小支持你折腾完 等待你回头:))
呵呵…你这要求太完美了!只是为个套子那么折腾,我还不如把其它地方弄好点,等我如果有机批量做出卖时就采纳你的意见,不过貌似不可能,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型已经出来了,小拖板12圆轨(圆轨自己做,因为得用螺丝固定在大拖板上),主轴还没做,丝杆也没做,准备用65的卡盘(谁有多余的卡盘或好的卖家介绍PM下)

最新进展…还有些地方需要做防尘处理!尾座、刀架还没想好怎么做!!!!

最新进展…还有些地方需要做防尘处理!尾座、刀架还没想好怎么做!!!!

现在主轴38电机接通60伏以大概2:1减速,但力度不太够!上到90伏还可以,就是感觉转速快了点,得再弄个二级 ...

现在主轴38电机接通60伏以大概2:1减速,但力度不太够!上到90伏还可以,就是感觉转速快了点,得再弄个二级 ...

用手拿着车刀碰了下卡盘上的铝棒料,银花4溅啊!!!因为主轴轴承位是装上卡盘上,再上大车床用一夹一顶的方 ...

用手拿着车刀碰了下卡盘上的铝棒料,银花4溅啊!!!因为主轴轴承位是装上卡盘上,再上大车床用一夹一顶的方 ...

用手机发的图,预览的图太小!我也记不清这张要表达啥了

用手机发的图,预览的图太小!我也记不清这张要表达啥了

可以装主轴电机换成步进电机(本想直接上3安57电机的,但我对电气不太在行啊,慢速还可以整动它,想让它上高 ...

可以装主轴电机换成步进电机(本想直接上3安57电机的,但我对电气不太在行啊,慢速还可以整动它,想让它上高 ...

再看下屁股,空间还很大等做好后看能不能买点齿轮回来做成能手动车牙,现在首先要确定它能啃铁!

再看下屁股,空间还很大等做好后看能不能买点齿轮回来做成能手动车牙,现在首先要确定它能啃铁!

把那个准备做无动力主轴的座子放在小拖板上意淫下,嘿嘿…希望能行通啊

把那个准备做无动力主轴的座子放在小拖板上意淫下,嘿嘿…希望能行通啊

网友F:
刀架完全可以在自身车床上做,只要刀架上下两面整,刀槽可以用铣刀夹在卡盘上远行铣。

网友M:
蚁兄的小车也太小了,只加工小小零件,还是玩玩?
光轴小车,马兄已先行,有经验,到时再向你请教.

网友M:
步盘有了,刀架有了,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板、开关电源麻刚买的,我离小车的梦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架完全可以在自身车床上做,只要刀架上下两面整,刀槽可以用铣刀夹在卡盘上远行铣。
谢谢你一直的指点,刀架不打算这样做,怕伤J啊,还是先叫别人帮我刨一个或我自己用大车床车一个稳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蚁兄的小车也太小了,只加工小小零件,还是玩玩?光轴小车,马兄已先行,有经验,到时再向你请教.
引用 网友M:
步盘有了,刀架有了,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板、开关电源麻刚买的,我离小车的梦不远了.
我要的就是小啊,卡盘65的手紧上盘,应该也可以用反爪夹到60的工件,因为小,所以做好后可以拿回家玩,你还差很多东西哦!现在已经有的都是些现成的,其它没有的都是要加工的…那才是更耗时间的

网友D:
做的真好!注意X留了一个摇把是吧?数控最好别想手动,手动会烧坏驱动板的(发电机)要不就要装多刀开关,每相断开一根线。赶紧准备主轴电机240确实不行,传动比又这样小。65的卡盘搜“跑步机”电机就行。主轴没通孔不方便。

主轴板顶丝放在下面不好吧,侧面就好点,主轴要改进做成箱型会震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好!注意X留了一个摇把是吧?数控最好别想手动,手动会烧坏驱动板的(发电机)要不就要装多刀开关,每相断开一根线。赶紧准备主轴电机240确实不行,传动比又这样小。65的卡盘搜“跑步机”电机就行。主轴没通孔 ...
看得真细心,手动功能是留着有时车个简单东西用的,啥都靠它自己干,出G也麻烦,手动时一定会记得把电机和驱动的连接断开,240低速不行,正在想通过多级减速来加大扭力,手里还有只543,到时用它,主轴电机有9mm通孔的,主轴板的顶丝也可以在侧方位,我这个主轴体应该也算是箱式的吧,主轴要改的话…工程就大了

网友D:
9mm通孔极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9mm通孔极限啦!
呵…钻孔时拿错钻头了!本想钻8毫米就行了

装上电机手动车了下,出来的工件光洁度不好!不知道加底板会不会有所改善!后来发现用手撑住刀架去扳卡盘( ...

装上电机手动车了下,出来的工件光洁度不好!不知道加底板会不会有所改善!后来发现用手撑住刀架去扳卡盘( ...

用手扳卡盘前的指数

用手扳卡盘前的指数

这是用力扳的后果

这是用力扳的后果

铝件…小38不够给力啊!进刀30丝就有点要泄了!!!

铝件…小38不够给力啊!进刀30丝就有点要泄了!!!

45#钢…敢肯定这料不是中频就是调过质,因为原来的成品工艺要求是这样,用小车车起来真的是火花四溅

45#钢…敢肯定这料不是中频就是调过质,因为原来的成品工艺要求是这样,用小车车起来真的是火花四溅

这是车出来的花!

这是车出来的花!

刀架

刀架

楼主(2012-06-07):
准备再做只和X轴一样的小滑台,在做尾顶时设计成尾顶与活动部分与导轨滑动部分可拆卸,拆了尾顶上半身换上小滑台作Z轴,就成了台小雕,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看到主轴上有只步进电机,那么小车主轴也可以作为A轴,再把多做的小滑台设计个座子可以安装在刀架安装位,这样小车就有了x.y.z.a轴了!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明白不…又不会电脑绘图!恼火啊…

38电板的安装板是临时的,正在做另一块合适的

38电板的安装板是临时的,正在做另一块合适的

准备再做只和X轴一样的小滑台,在做尾顶时设计成尾顶与活动部分与导轨滑动部分可拆卸,拆了尾顶上半身换上小 ...

准备再做只和X轴一样的小滑台,在做尾顶时设计成尾顶与活动部分与导轨滑动部分可拆卸,拆了尾顶上半身换上小 ...

试车铜,加长38电机在通60伏的情况下可以吃刀50丝!但就是车出的表面光洁度不够!

试车铜,加长38电机在通60伏的情况下可以吃刀50丝!但就是车出的表面光洁度不够!

网友:
快做好了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