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严重BUG。。救命

楼主(2012-02-08):
不知道PL8是不是有严重BUG。刚和另一模友定了两台PL8。都出现充电只能充到4.10V的情况。

但有时重启PL8又显示可以充到4.2V。。。现在可好不管怎么重启怎么设置都只能显示充到4.1V。

工程模式里绝对设置的是4.2V但就只能充到4.1V。救命呐!!

网友:
充满电后,电池电压会稍有回落,楼主用电显测的还是用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PL8是不是有严重BUG。刚和另一模友定了两台PL8。都出现充电只能充到4.10V的情况。

但有时重启PL8又显示可以充到4.2V。。。现在可好不管怎么重启怎么设置都只能显示充到4.1V。

工程模式里绝对设置的是4.2 ...

请与卖家联系,如果是模幻天空代理,一年质保,7天更换。不过,这个问题肯定不是质量问题啦

网友:
设置里有个低温设置,关掉就好了,不是什么bug

网友:
环境温度在10度以下,为保护电池,充电截止电压自动变成4.10v而已

网友:
低温保护模式。。冬天使用电池要注意 低温4.2V满电容易过冲。

网友:
这充电器考虑的真全面啊

网友:
不是“严重BUG”,是严重的体贴用户。

其实低温保护的时候LCD上有提示的,LZ可能忽略了。

网友:
这么高级

网友:
哪怕真的是4.1V也没啥大不了的。
多点常识好不好。

网友:
用了才知道什么事好充电器。

楼主:
哈哈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多看看设置就会发现有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