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超标,求减肥药!

楼主(2012-02-08):
JG EXTRA 30E 标准起飞重量应在1300-1400之间,近日修过平尾及机头部分,又了一对小翼,现在带电池净重1500克,减短电调电源线,才减了20克,江郎才尽,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
重100克没事吧 飞机不错

网友:
据说,30E有两个级别,翼展1米2的算是标准级别,起飞重量多在1100~1200克;而另一个是翼展1米28左右的“大30E”,起飞重量1300~1500克都比较正常,对动力的要求也更高,最好能上4S电池。楼主的是不是该属于后一种啊,

网友:
用容量小点的电池吧

网友:
飞机很漂亮
如果用高压低容量电池既能保证动力充足又可减少重量。
双天线接收机的天线最好成90°,避免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