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不过瘾,弄个油的爽下。可是不会调机,找老手带

楼主(2012-02-08):
甲醇车到手,出去瞎跑了几圈,发动机不太会调,总觉得不对劲,看了好多学习贴,还说需要磨合,我这直接就跑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求老手一起玩,带带。我在大兴黄村。先上图显摆下吧。呵呵

网友:
发动机不太会调,总觉得不对劲.....

LZ现在可先补磨车,
让爱车头顶墙脚或石头怠速喝两油箱油吧。

如找不到老手幇忙,可看下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祝爽跑
陈伯

网友:
公仔好看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不会调,主副油针都分不清。呵呵。自己鼓捣了下,感觉怠速还是高,而且排气喷油。不知道大家都在哪玩?找个老手帮着看看,学习下。

网友:
主副油针都分不清。呵呵。自己鼓捣了下,感觉怠速还是高...

再复LZ:

(1)  化油器向上的是主油针,水平横向的是副油针。

(2)  你这是怠速太高,副油针也太富油了。
        应先调小进气口后再微调油针。

作任何改动前应先记录出厂时的油针位置,
以便搞乱了可先复原再试调。

陈伯

网友:
发动机喷的不是油~!    是成品油里面的蓖麻油~!   主要是起润滑作用的~!  不参加甲醇的燃烧自然就喷出来了~!   还有你说的现在车没调好 可能是车车出厂的时候主油针都比较富油!  主要是为了方便磨合!   还有你说的跑了两圈是什么概念?    猛的拉过高速没有!   时间长不长!   如果玩的时间长的  而且拉高速的时间长的话    话你这颗引擎差不多了~!  以后缸压可能不够而且寿命也不会太长!
如果要想磨合的话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将车子启动后调试主油针  (调到比较富有的状态!“就是松一点你的副油针”  听声音来判断  如果副油针紧的话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引擎的转速加快!  你需要的就是松一点副油针 让引擎在能保持工作的状态下  又不熄火~!)调试到车轮不会转动 但是引擎要工作!   然后就不管车车了   放在地上就行了(期间最好把轮胎给下了~! 这样方便些~!)     怠速3箱油  低速3箱油    低速加偶尔拉下中速3箱油   最后3箱油偶尔的拉一下高速~!    引擎差不多就磨合玩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每箱油之间   等引擎完全冷却了在发动  在就行磨合~!

网友:
京商的DRX吧,好车.慢慢调发动机吧,发动机调没调好听声音就知道.

楼主:
非常感谢陈伯和huaxia1251 我去试试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