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锁尾问题

楼主(2012-02-08):
这两天调机头都快爆了,450忽然锁尾就不行了,原厂的GP780+DS420,排查各个部件,都没发现问题,陀螺仪完好,舵机完好,机械部分顺滑,机身本身也没有震动,陀螺仪感度也调了,50%-70%都试了,50以下锁不住,50以上明显金鱼尾,反正要不是锁不住,要不就是金鱼尾。

    现在的情况是感度65%,其他感度试过都不行,离地1米左右悬停时,飞机有明显金鱼尾,摆动很快,加大油门快速上升时飞机会逆时针转动。

    麻烦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我调了两天了,尾巴上各个部件都拆下来检查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控上的锁尾模式是不是开了,再看看gp780的设置是不是正确,我以前也是,可能是780没设置好

网友:
换个尾舵机调吧,事半功倍

网友B:
大桨转速不够?建议检查一下油门-螺距曲线是否匹配。普通模式悬停状态的大桨转速调整为2000转/分左右比较稳定。

网友:
每一件事的发生 都是有原因的 楼主慢慢查吧 我一直都是用GP 780 +DS520 锁尾相当的好

网友C:
楼主如果是450皮带版的换根皮带,如果是轴传的,检查下传动轴是否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锁尾模式是不是开了,再看看gp780的设置是不是正确,我以前也是,可能是780没设置好

锁尾模式是开的,要不然不会出现金鱼尾,GP780设置也是对的,以前一直都是这样飞得,是这次才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转速不够?建议检查一下油门-螺距曲线是否匹配。普通模式悬停状态的大桨转速调整为2000转/分左右比较稳定。

以前一直都是用这个油门-螺距曲线飞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是450皮带版的换根皮带,如果是轴传的,检查下传动轴是否打滑!

那我换跟皮带试下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一样样换。。。调试。。。

网友:
别折腾,直接换锁尾套装

网友:
标题

我的今天也装好了,试验了一下。420大家懂的,250用的。尾推和尾桨夹螺丝建议用刀头装(避免上的太紧影响顺滑)不过螺丝胶要稍微多一点点(用大功率尖头电烙铁加热十几秒也就好下了)总之尾推一定要入口即化。还有皮带的松紧。

网友:
以前我的也有这问题,尾舵机等都换过没解决,后来修改十字盘参数正常了,具体数值可以实际试验确定。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或者换尾桨夹轴承试一试

网友:
呵呵,把遥控器上的循环螺距SWASH MIX功能,即是螺距舵机加大百分之80至100%看看,就能搞好》》

楼主:
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检查调试,发现尾轴有轻微弯曲,皮带也被磨得少了几个齿,我换了新尾轴和皮带,试飞后还是一样,疯狂的金鱼尾,我实在是找不到哪里不对了,舵机和陀螺仪都没问题,实在不行我试试LS说的方法

网友:
"450忽然锁尾就不行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昨天都还好好的,晚上做了检查放好,今天早上飞的时候就发现尾巴反应速度慢,还莫名其妙自己转全一百八十度什么的。后来问了好几个朋友,说法都不大一样,问了卖新机子的小伙子,他给我说要调陀螺仪感度和什么行程,不会

网友:
780+420,有哪个朋友教一下怎么调整感度和行程?

网友:
我是調整,油門螺距曲线,和為電池保温,不要令電池低温下工作!

网友:
我的也是.期待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