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桨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郎宇2212KV1250的
电机
,用3S
电池
,配多大的桨才是最大拉力啊????求老鸟们给个好的建议啊,准备晚上买电机和桨啊。

网友A:
2212,一千左右KV电机,一般配8X6或者9X5,但是根据机型,翼型也有不同的选择,总之只要电机别烫就好了。前几天在我爱RC见到一帖子就是关于电机配浆的,非常详细,也有换算法,你可以去搜来看看。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8168
刚刚找到的

网友B:
平飞偶乐夹杂特技的用8060,3D机用8040,如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