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500的飞机用JR539做斜盘舵机怎么样

楼主(2012-02-08):
500的飞机用JR539做斜盘
舵机
怎么样 如果用zyx做无副翼 539能应付的了吗

网友A:
能飞。。。玩3D危险。

网友B:
539不是数字舵机不适合

网友C:
飞悬停航线很好用,标准舵机力量大,反应速度也不慢,3D没试过。

网友:
可以的...温柔的3D完全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539 的速度0.23秒 这个速度慢吗 可以用zyx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539 的速度0.23秒 一般都0.1秒 还有比539 好一点价格 也不高的舵机吗

网友D(2013-11-17):
539是模拟舵机,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