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机 控制器 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08):
本人对电子比较弱智,望各位大侠科普一下
我的目的是让这种电机除了带到外面野外,用电瓶转起来之外,放家里也可以用220V电也能正常转起来,需要什么电源?电瓶车充电器的电源恐怕不行吧~~要多少电流参数的电源?开关电源,24V变压器整流后的电源?另外这个变压器得多少大啊???

网友:
充电器肯定不行 。用开关电源或变压器整流都可以。但功率要足,看图电机功率是250瓦的。电源功率起码要300瓦,留点余量安全点。电流上面图片中写了空载1安多 额定十几安。

网友A:
24V20A的开关电源可用,那电机额定电流是13.7A。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20A的开关电源可用,那电机额定电流是13.7A。

这个说的在理

楼主:
非常非常的感谢几位的耐心解答~~~~~~ 学习了

网友(2013-04-19):
学习了。。。这个电机滑板车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