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此贴只为求MD塞斯纳(1.2M)的暴飞配置!

楼主(2012-02-08):
求MD塞斯纳(1.2M)的暴飞配置,电池只能用2200mah的,求暴飞 电机和桨的配置!

网友:
普通的都是 2212 KV1400 带9050桨 30A电调

你要暴力 那就上2217电机!

网友:
我飞翼展1.1米的F3A,全重不到900克,用到2814KV1000的马达,11.5.5桨,2200 3S电,40A电调。推重比大于2,
可以向上垂直加速爬升,LZ可以参考下

网友:
赛斯纳不是一个快速机型,翼面积大风阻也大。想像竞速机那样估计没戏。推重比大的话上大电机就可以,不过貌似没有必要

网友:
2217/1500KV  9060  22003S  30C

网友:
标题

直接装个15级的发动机比电动爽多了。飞爽了你再也不想摸电动。我就是MD塞斯娜改油动以后再也受不了电动手感的。

网友:
我原来配的2212 KV1400,在几个魔友的教育下换了X2216 KV1250配9寸桨,动力强劲了很多,至少风大点的时候顺风飘出去后可以顶着风回来了。本来就新手,刚开始时风一大怎么也拉不回来。。。

网友:
2216  KV1250  9060

网友:
我刚换上朗宇的2216 1250 浆还没有想好配那个,另一架是XXD的2212 1400

网友A:
朗宇2216 1250kv据说发热很厉害,有意这个,但有点担心

网友:
嗯  改 油的!

网友:
想暴力还不容易,XXD A2814 kV1400电机,APC 9×6E快桨,不过当心电调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 1250kv据说发热很厉害,有意这个,但有点担心

第一次听说有这问题,我用着很好,除非配置过载。

网友:
塞斯纳快不起来呀,上涵道吧4S的70涵道破百很轻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SSN 换涵道 你疯了

网友:
我的用的是XXD 2217电机加8060的浆2200MA25C电池加40A电调非常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