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车床请教?

楼主(2012-02-08):
入坛前对机械爱好就很深,入坛后更是着迷,单个人钱财短缺所以就像自己动手做个车床,也相应论坛模友们的宗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把我的想法简单说一下,请各位资深老大们多多指导, 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做床一是个人爱好,同时我爸爸也非常爱好机械,同时做成后家里也能用车床做些简单的粗活(我爸是铁匠)

我准备用200MM的卡盘,我这边一个市场有卖的100元人民币,成色一般,车床底座焊接,大托板导轨安装在15MM的铁板上,大托板导轨用30MM带支架的光轴,配四个开口滑动单元,中托板和小托板及刀架直接买个二手的成品,
我就是不知道30MM带支架的光轴会不会打颤,造成崩刀,及使用过程中受力变化时,产生的误差太大了~~

注:因本人能力有限,本车床暂时不考虑自动走刀和车丝功能。
制图能力有限,不能发设计图片

网友:
开口滑动单元,如果是自润轴承应该没问题。滚珠的承受力差点

网友:
买台2手能用的手板车也就900块 你折腾这个的成本都要1K以上 还要算自己的人工 做出来还不一定好用。
如果想动手可以用铁锭手工铲一个硬轨  解毒了  技术也学到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另外请教一下铜套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
做车的话,铜套好点

网友:
自润轴承就是铜套啊

网友:
还在考虑今年是不是上床

网友:
没有大床子就做小床子,测量工具一套就不少钱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买2手更现实

网友:
5000元有一台C0630了。。。。。现在的机械不值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造床的想法,我已经做好了,现在已正常使用,我只是用19mm光轴做的,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好的看看楼上是如何造床的.

网友:
说实话200mm卡盘车床机架要自己造难度很高,不如买个二手的工业车床改成功概率要大很多,成本估计也不会高。

网友:
鼓励一下。
还是来个二手先,要好一些。

网友:
还是直接上手扳床的好。看样子楼主对机加工也不咋内行,可能只比我知识多点儿。很多困难都是你想不到的,到头来可能成本更高,效果也不好,不如直接进床子,哪怕先弄个二手的,玩儿熟的想换了再出掉也好。你的思路,我也想过,呵呵,现在想进床子了。

网友(2012-08-14):
3楼说得很对,买个手板车改,是最实好的办法。越想省钱,往往会多花钱。

网友(2012-09-1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另外请教一下铜套会不会更好一些~

個人經驗銅套會好一點
但不適用於sbr導軌(有鋁座的)
要改一下才行

网友:
你打算用多大的电机??
还有  没有自动走刀很难受